[原创] 关于set_ideal_network----阻止DC插buffer_tree的讨论

楼主(2018-06-21):
如题,自已通过综合一个小的rtl  module ,实验总结的set_ideal_network规律。
--阻止DC插buffer_tree--

楼主:
附上4个实践结果:
1。 只执行set_dont_touch_network , 而不执行set_ideal_network.
      这种情况下,阻止不了DC往high_fanout的地方长buffer_tree.

2。  当约束文件中,没执行set_driving_cell  命令, 这种情况下:       DC不会对复位脚长buffer_tree.

       当约束文件中,有执行set_driving_cell命令后,这种情况下:
      对于high_fanout的net,  DC会不会插入buffer_tree,由这根high_fanout的net, 是否具有ideal_net属性来决定。
      可以通过命令 get_attribute  [get_nets XXX]  ideal_net 来查看。
      或者 report_ideal_network -net  来查看

3。具有ideal_net属性的线,在经过与门,或门后,不能往下级传播(如左图所示)。         除非这个cell的所有输入都具有 ideal_net属性,才能住下级传播(如右图所示)。
4.  DC会自动为create_clock命令创建的port pin ,所对应连接的net, 赋与ideal_net属性。     所以,DC默认不会为时钟树长buffer_tree.
Design Compiler
automatically assigns the ideal_net attribute to the clock nets connected to the
ports and pins specified by the create_clock command

网友:
好东西,最近做项目,power domain复杂,有很多low power cells,sdc中设置总是达不到想要的结果

网友(2019-05-09):
涨姿势了,谢谢2楼兄弟的分享

网友:
涨见识了,原来还可以自己写代码去试,作为后端屌丝一枚,也是感觉很无奈啊,这个思路可以借鉴

网友A:
楼主 set——driveing cell 只能针对clock port 啊

楼主(2019-07-03):
引用 网友A:
楼主 set——driveing cell 只能针对clock port 啊

set_driving_cell可以针对所有输入port吧,不仅限clock port.

网友(2020-02-20):
thanks for your sharing

网友:
总结的很好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