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如何用XL层次化生成数字block的layout呢

楼主(2018-06-22):
各位大神好!本人刚接触用XL,有些不懂的地方,近期正在做一个数字模块的block,里面的基础单元dff,inv,nor,nand都已分别建好layout,直接用schematic XL成layout都是单管,没有hier的单元?原来经常用XL生成模拟的单管,单管是工艺库的cell,没有问题。我现在建好的数字基础单元都在自己的layout库里,请问如何用XL层次化生成layout呢?即自动调用我建好的cell

网友:
XL 會調用sch 同一個 lib 的 layout 沒有做好的 inv 就會出現2 個單管
把 sch 和 layout 放在同一個 lib 應該就會調用 你 lay 好了.

网友(2021-06-11):
launch~>configure,,,修改physical librar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