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如何准确选层

楼主(2018-06-22):
如果是两层图形一模一样大,如何能够分别准确的选择出你想要的那层?

网友:
在LSW窗口上鼠标右键单击你不想选的那一层

网友:
楼上正解

楼主:
但是我这次,即使把不想要的点掉了,还是选不到我想要的那层。。。。。有没有遇到过类似的情况的???

网友:
案空白建可以切換

楼主:
我试了一下,的确是个方法,但是不知道为什么,
有的就是不能选?每次点击选中,就会全选,而且全显示是AA层,表示不理解,是不是画图的手法还是图有什么不一样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你这个截图是用MPP做的环吧?

网友:
重叠层次上面点一下按Q,然后CTRL+Y刚刚只看了标题没看其他评论就回答了,重新回答一下:
根据你的图片来看你选的图形是multipath,
是有多个层次组成的PATH线,
它根据其中一个层次(如AA)进行运算得到其他层次,
所有层次是一体的,所以一选就全选中了。
一般在加衬底环的时候会用到multipath。
另外还有一种可能,你开了孔连接的关系,
版图窗口点一下那个箭头向上穿过三个层次的那个图案可以取消。

楼主:
我不太明白你说的那个multipath,能给我详细解释一下吗?我是菜鸟!
还有,我的那个图,我只有read的权限,所以你说的有的功能可能我用不了,能说说如何操作multipath,谢谢。

网友:
回复 11# hilary717 你q一下这个mpp环,点一下subpart,这个环是由几个层组合成的。你也可以把他copy到自己目录下,自己试着修改,或者flatten就可以选层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你这用的是Multi-path,并不是单一的图层叠放,所以出现这种现象,可以查看对象属性,然后可以修改其中某一个层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