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TSMC的低压版图

楼主(2018-06-22):
TSMC的低压5v的

drc报错

drc报错
MOS管,调用PDK产生一个器件,然后就跑这一个器件的DRC报错。
所以问题是,如果芯片最高压是5v,那么怎么能不做隔离又不违反规则呢?是DRC的设置问题,还是这个工艺必须做隔离的器件,感觉很不合理啊,请做过这个工艺的高手指教下,谢谢。

网友A:
查一下DRC check中的switch: subtoGround.
如果Sub not to Ground 就会查NBL.R.1。
如果sub to Ground,NBL.R.1不查。
是否需要查NBL.R.1主要看是否需要LV isolation。当给定LV电路的P阱与P衬底的P阱不同时,或者当噪声隔离对给定的LV电路至关重要时,需要LV isolation。

网友:
看起来像DRC设置的问题
看下DRC开头的开关是不是设置对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回复!poly高阻也有这个问题,调用poly高阻的pdk,然后drc,报错。
   lviso{each lv device region must bu surrounded by pw/hvpw and p+ iso ring.}这个也很奇怪啊,poly电阻外围做环仅仅是减少衬底干扰及偏置,poly电阻下方有OXIDE隔着,所有这个环应该是有比较好,没有也无所谓的啊,为啥会有这么一条DRC rule呢?

网友(2019-12-23):
我也遇到这个问题,和你的一模一样,请问最后怎么解决的呢?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查一下DRC check中的switch: subtoGround.
如果Sub not to Ground 就会查NBL.R.1。
如果sub to Ground,N ...

问题是芯片整体既有需要LV隔离的,又有不需要隔离的,那DRC怎么设置?

网友:
你用的应该是非隔离器件,可以选带环的隔离器件试一下

网友(2020-03-06):
NBL R.1这个问题,如果你选则的高压管都放在隔离岛里,并且衬底接的没问题,那么应该可以忽略;否则的话,LV管是要放到NBL中隔离来满足NBL.R.1规则

网友:
tsmc你调用的属于低压的基准管,tsmc分为低压5v的管匹配不同电压的环,例如8v,12v等等  ,你把带有 多少伏的环也调用出来run  DRC 就没啥错误了  tsmc要求低压的也必须被隔离

网友(2020-08-21):
tsmc的低压管也全部要求被隔离?

网友(2023-03-17):
楼主最后这个问题怎么解决的呢?现在电路设计里面有LV电路的P阱与P衬底相同的,也有不同的(已选择隔离器件),我们想把psub not to ground,所有的lv 器件都必须隔离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问题是芯片整体既有需要LV隔离的,又有不需要隔离的,那DRC怎么设置?

和你的情况一样,请问最后怎么解决的呢?可以忽略吗 还是必须都隔离呢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