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IC5141安装求助

楼主(2018-06-22):
虚拟机使用CentOS系统,我在其中安装了IC61,一切都OK了。但是在安装IC5141的时候,软件能打开,能编辑,但是不能StreamIn/StreamOut gds,提示ERROR如下:

/home/cadencetool/IC5141/tools/dfII/bin/64bit/pipo.exe: error while loading shared libraries: libstdc++.so.5: wrong ELF class: ELFCLASS32

请问是否有大神能帮忙解决这个问题?

网友:
不知道你的CentOS系统是多少版本的,IC5141版本比较老,最好安装在REHL4.0系统里面,这样出问题的几率更小。这个问题没有碰到过,因为没有在centos系统下安装过IC5141。基本都是在REHL系统下安装的。

网友:
安装Synopsys系软件遇到过类似的问题。libstdc++.so.5这个库你系统只有32位的,你把对应64位的库装上应该可以。

网友:
建议:
1 - 检查glibc的RPM包安装没有,没有安装一下;
2 - 检查libstdc的RPM包安装没有,没有安装一下;
3 - 检查Linux系统的库目录,libstdc++.so.x在/usr/lib64中,有的时候这个库有,但是版本不对,用指令检查一下库的版本,不对的话,也要重新安装:
#strings libstdc++.so.x | grep GLIBC
因为EDA软件都有建议的Linux OS安装版本的,不建议使用非推荐的OS,问题太多。

4 - 实在过不去,检查一下安装的EDA软件目录下是不是有这个库文件,有的话,在bashrc脚本里加入:
export LD_LIBRARY_PATH=/用户安装eda软件有libstdc++.so.x的目录

libstdc++.so.x,这个x是你需要的数字,比如5或者6什么的

网友A:
回复 楼主:

export CDS_AUTO_32BIT=pipo.exe

或者

export CDS_AUTO_64BIT=exclude:pipo.exe

楼主:
回复 网友A:

按照您提供的方法试过了,出现下述ERROR(两种方法都试过,出现的问题一样):
   FATAL (387): Unexpected `EOF' encountered in a structure record of the input Stream file. A structure record should begin with the Stream record type `STRM_BGNSTR (5)' and should end with the Stream record type `STRM_ENDSTR (7)'.

楼主:
回复 网友B:

   在/usr/lib64中找到了libstdc++.so.6,我按照32位需求,ln -s libstdc++.so.6 libstdc++.so.5,会出现其他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B:

   [root@tool lib64]# strings libstdc++.so.6 | grep GLIBCGLIBCXX_3.4
GLIBCXX_3.4.1
GLIBCXX_3.4.2
GLIBCXX_3.4.3
GLIBCXX_3.4.4
GLIBCXX_3.4.5
GLIBCXX_3.4.6
GLIBCXX_3.4.7
GLIBCXX_3.4.8
GLIBCXX_3.4.9
GLIBCXX_3.4.10
GLIBCXX_3.4.11
GLIBCXX_3.4.12
GLIBCXX_3.4.13
GLIBC_2.2.5
GLIBC_2.3
GLIBC_2.4
GLIBC_2.3.2
GLIBCXX_FORCE_NEW
GLIBCXX_DEBUG_MESSAGE_LENGTH

楼主:
回复 网友C:

   CentOSO 6.7

网友:
回复 楼主:

    yum install libstdc++.so.5

网友:
回复 楼主:

你到底是32位安装还是64位安装啊。安装的软件和系统要么都是64位的,要么都是32位的,你在32位OS上安装64位的应用软件是不行的,反之也不行啊。你还是搞一套RHEL4.x操作系统安装吧,干嘛要费这个力气用CentOS呢?

楼主:
回复 网友D:

   这个早就试过了,安装不了!貌似安装了64位的文件包Package compat-libstdc++-33-3.2.3-69.el6.i686 already installed and latest version
Nothing to do

楼主:
回复 网友B:

   64位的系统(CentOS),想要安装32位的IC5141。

楼主:
回复 网友B:

原来是在64位CentOs上安装IC61的,现在因为工作需要,需要增加一个IC5141,所以...

网友E(2020-05-04):
引用 网友A:
回复 楼主:

哈哈,多谢,成功解决stream in 时的问题

网友(2020-08-01):
引用 网友E:
哈哈,多谢,成功解决stream in 时的问题

有没有安装包  求

网友F(2020-11-08):
可以帮搭建IC服务器    qq:1024467770

网友(2021-06-06):
引用 网友F:
可以帮搭建IC服务器    qq:1024467770

谢谢,现在我已经学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