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问如何提高modelsim的仿真速度

楼主(2018-06-22):
请问哪位知道比较全面的介绍如何提高modelsim仿真速度的资料?我这里仿真时,代码比较多,且是vhdl代码,有xilinx的一些ipcore,然后顶层tb设置timescale为1ns/10ps,内部绝大多数模块时钟频率是200MHz,我这里仿真时跑了快15个小时了,总共才跑了5ms,感觉不应该,群里大牛们给点建议吧!谢谢

网友:
仿真的话,时钟可以改成慢一些的

网友:
事件决定的, 除了并行快不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你好,你指的并行是什么意思?

网友:
用VCS应该能比modelsim快

网友:
回复 网友B:

并行仿真工具

网友:
是什么项目啊?仿真都要花那么长时间。

网友:
5ms也算是仿真时间比较长的仿真了,一般EDA 仿真,一个用力也就是跑个几百us,长时间的仿真都考虑在EDA上把时间门限缩短,比如本来一帧是1ms,缩短为1us进行仿真,然后上FPGA进行1ms的真是场景仿真。 你如果提升时钟工作频率进行仿真,或许能够提高一些速度,但是也不会有本质改变,长时间仿真用例需要通过FPGA来完成

楼主:
回复 网友C:

需要仿真单张图片,和算法做数据比对。单张图片比较特殊,比较大(4k分辨率)。又调用了xilinx的一些fifo-ip,跑起来真的是很慢。

网友:
也可以通过FPGA来完成,内部设计一个数据采集单元,把需要跟算法对比的数据采集保存起来,通过串口或者其他接口都出来,跟算法做比较就可以,这样一张图片数据采集可能几秒钟就可以完成

网友:
或者把算法的数据放到FPGA里面,自己做可综合的对比测试代码,放到FPGA平台去跑,最后只需要打印结果就行,这样只是遇到问题可能定位麻烦一点,可以多设计一些DFX的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