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电平转换芯片UM2002使用过程中出现的问题

楼主(2018-06-22):
电平转换芯片UM2002使用过程中出现以下问题:

电路中是要1.8V的TTL转换成4.3V的TTL,是串口的电平转换,现要用RX的引脚控制一个光耦(EL817)驱动的继电器模块,发现

转换芯片的输出端接4.7K上拉电阻,无法正常驱动光耦,光耦不工作,将上拉电阻改成240R,增加了灌电流,光耦可以驱动,但也同时导致

低电平被拉高到1.4V,求解决问题的方法!

网友:
楼主的电路图呢?根据目前现象猜测RX引脚连接到上拉电阻和光耦中间了,其实这个应该叫限流电阻,尝试一下把转换芯片的输出端再接一级三极管放大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