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STA中的timing loops应该怎么理解呢

楼主(2018-06-22):
最近在做逻辑综合和STA的工作,就发在前端这个版了。在STA的报告中,经常会有timing loops的一些warning,这些timing loops是什没意思呢?
我的理解就是两个寄存器之间的path出现了一个环路,从某一点出发经过一些组合逻辑后又回到了这一点,但是正常来说从一个寄存器到另一个寄存器之间的时序检查,中间不应该存在这样的路径,设计的时候也不应该允许这样的path存在,那这个timing loops指的到底是什么意思呢,或者有讲这个的书籍,推荐一下。

网友:
就是组合逻辑环,这样的环路工具没有办法进行Timing的分析,所以就无法约束其应该选择的Cell以及路径

网友:
回复 楼主: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看了一些资料,有的说这样的路径很危险,需要解决,工具在进行时序分析时只是将这些路径打断,并不是修改了网表,我在项目中就没有管过这些timing loop,所以这些路径应该怎么处理呢

网友:
在前端设计中修改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

网友(2023-05-31):
如果前端设计是有这个需求的,请问怎么处理呢?

网友:
分析工具會自動幫你打斷這個 loop,否則它分析做不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