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encounter中MMMC-RC Corners设置问题

楼主(2018-06-23):
WARN:The via resistance between layers M1 and M2 is not defined in the capacitance table file.The via resistance of 5 0hms defined in the LEF technology file will be used as via resistane between these layers.
在导入设计时,Captbl导入后出现如上警告,这个可以忽略吗?还有0hms这个是单位吗?

楼主:
有人帮忙回答吗?

楼主:
哎,沉了沉了

网友:
先說明,我沒有遇到過這個問題,但是我的理解是,你的lef文件中是不是有自己添加的via沒有定義電阻值?ohms是歐姆

楼主:
回复 网友A:

  lef文件中via的定义:
LAYER VIA12
     TYPE CUT;
END VIA12

VIA via1 DEFAULT
     RESISTANCE 5.0000E+00
     LEAYER METAL1;
       RECT -0.190 -0.140 0190 0.140
     LEAYER VIA12;       RECT -0.130 -0.130 0130 0.130
     LEAYER METAL2;       RECT -0.190 -0.140 0190 0.140

lef文件里面和captbl文件里面定义有冲突吗?

楼主(2018-07-24):
我已经解决这个问题了,我用最原始的ict文件重新生成了captbl文件,这种情况下没有这种警告。应该是这个captbl文件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