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kill大神请进

楼主(2018-06-25):
各位大神,谁能用skill帮小弟解决下面问题:

在layout中有很多的metal2小方块,选中Q一下,在connectivity中的Net Name一栏没有任何名字,现在我想通过skills语言将这些metal2小方块批量的在Net Name一栏填上相同的名字,请问哪位大神可以做到吗?

楼主:
回复 楼主:

网友:
Sorry no Chinese input at the this computer.
Below is the thought you may give a try. It's based on reply from Andrew Beckett for giving net name for newly created path.

1. Get all the metal 2 rectangles you want to assigned the net name by "geGetSelSet"
2. Using "dbMakeNet" to create the net, where you assign the net name
3. Using "dbAddFigToNet" to add the newly created path to the net.

You can check the details and usage of these functions through Cadence manual. They should be all official APIs, thus you can find it via the "API Finder", launching it by "startFinder()" command in the CIW

Good luck and have fun

楼主:
自己给自己顶一个

网友A:
Sorry no Chinese input at this computer.

Somehow my reply is not presented previously. Type it again.
Just some thoughts that that you can try it out.
It's based on the reply from Andrew Beckett for adding net name to newly created path in layout.
Hope it can help you, and have fun.
You can use "startFinder" in the CIW to trigger the "API Finder" to get detailed explanation for the functions.

1. Using "geGetSelSet()" to get all the M2 metal rectangle you want to modify.
2. Using "dbMakeNet" to create the net,
3. Using "dbAddFigToNet" to add the selected M2 metal rectangle to the net.

楼主:
回复 网友A:

    非常感谢你的回复,这个问题已经得到了解决。详细可以看下面的帖子。

    http://bbs.eetop.cn/thread-764256-1-1.html

网友:
非常感谢你的分享。

网友:
回复 楼主:

我看了那边的解决方案,如果是针对dummy的操作应该是可以的。而且用这个办法,如果是检查所选金属的属性,里面net的赋值也是对的。

但存在一个隐患,就是可能有些callback函数被挑过了。
举例来说,假如mos管的最小线宽是90nm,你通过gui是不可能把mos管的宽设置到90nm之下的。
因为有callback函数去检查。一般来讲,你会得到一个warning message,然后后台自动填入最小线宽90nm。
但是你可以通过skill脚本mos管的宽设置到90nm以下,因为你可以绕过callback函数。

对于layout来讲,如果直接修改property,而不是通过特定的API,你有可能破坏layout XL的完整性。令其一些功能失效。

我稍微改动了下原来的程序,把赋值语句换成了对应的API。没有亲测过。希望没bug

procedure(SetNetNameForSelShapes(NetName)
let((NetId)
        NetId=dbCreateNet(geGetEditCellView() NetName)
        foreach(shape geGetSelSet()
                dbAddFigToNet(shape NetId)     ;using API instead directly assign the parameter value.

        );foreach
);let
);procedure

Description of dbAddFigToNet

Assigns the given figure object to a specified net object. If the figure is already associated with a different net, the figure will be detached from that net before being assigned to the given net object.

Example

dbAddFigToNet(figId netId)

When the above execution is successful, you can verify that the figure is added using

netId~>figs=>list(figs...)

Where figId will be a member of the returned list.

你可以参照上面的例子,看看你创建的net下面是不是有这些dummy金属

楼主:
回复 网友A:

    感谢大神回复,我已经亲测了你修改过的方法,里面有bug存在:
    bug:当我选中一个dummy layer的情况下,用此脚本命名为net1,然后再选中另外的dummy layer,也用此脚本命名为net1时会提示
            error。如下图所示:

网友:
第一个成功了,第二个失败了是吧。
那是因为下面这行在第二次执行的时候,返回了nil值。
NetId=dbCreateNet(geGetEditCellView() NetName)
原因是net1已经存在了,所以新建失败。
你可以自己尝试修改一下,加一个判断,看看参数里面的net是不是已经存在了。如果存在就用它,如果没有就新建。

网友:
你解图的warning message 就是说的这个

网友:
试试这个。但你说的这个bug在最早的code里面应该也存在阿?

procedure(SetNetNameForSelShapes(NetName)
let((cv etId)
  cv = geGetEditCellView()
  NetId = car(setof(x cv~>nets x~>name == NetName))
  unless(NetId
        NetId=dbCreateNet(geGetEditCellView() NetName)
  );unless

        foreach(shape geGetSelSet()
                        dbAddFigToNet(shape NetId)     ;using API instead directly assign the parameter value.

        );foreach
);let
);procedure

楼主(2018-07-26):
回复 网友A:

    谢谢大神细心的回复,原来的那个代码并没有存在上面说所到的这个问题,
    我会试一下你更新的skill。
    非常感谢!

网友(2018-09-17):
遍历一下就行了啊

网友B(2024-10-01):
我想请问一下为什么我的net name为空l时运行dbAddFigToNet()不能写入?当不为空的时候就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想请问一下为什么我的net name为空l时运行dbAddFigToNet()不能写入?当不为空的时候就可以。 ...

没有XL的时候为空可以写入,有XL为空的时候不可以写入,可以运行dbAddFigToNet()前把XL设置没有XL,运行完后再设有XL

网友:
引用 网友A:
Sorry no Chinese input at this computer.

Somehow my reply is not presented previously. Type it agai ...

Agree !!

网友C(2025-06-20):
不能只显示metal2然后全选,然后统一改一下么?专门写个脚本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能只显示metal2然后全选,然后统一改一下么?专门写个脚本

这是一个方法学的问题。

学会简单的脚本以后,可以撰写更复杂的。并且通过调用已有的脚本,从而快速解决新的问题。
前期投入的时间,后面会有极大的回报。一天的人工操作,对应的可能是1秒钟的脚本运行时间。
最后也涉及到标准化,通过执行脚本可以避免人工差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