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kills大神里面请

楼主(2018-06-25):
各位大神,谁能用skill帮小弟解决下面问题:

在layout中有很多的metal2小方块,选中Q一下,在connectivity中的Net Name一栏没有任何名字,现在我想通过skills语言将这些metal2小方块批量的在Net Name一栏填上相同的名字,请问哪位大神可以做到吗?

楼主:
回复 楼主:

如此图

如此图

楼主:
自己给自己顶一个

网友A:
无聊逛论坛,看到了就帮忙写一下吧。。。
不知道有什么应用场景,不介意的话能否分享一下?
代码已经写好,亲测有效:
procedure(SetNetNameForSelShapes(NetName)
let((NetId)
        NetId=dbCreateNet(geGetEditCellView() NetName)
        foreach(shape geGetSelSet()
                shape~>net=NetId
        );foreach
);let
);procedure
ciw窗口load上面的代码,版图选中要填上线名的图形,ciw窗口运行SetNetNameForSelShapes(NetName)
NetName填上你想修改的线名,如SetNetNameForSelShapes(“vdd”)

网友:
回复 网友A:

大神出没

楼主:
回复 网友A:

    因为我在项目中添加了dummy metal,但是在layout导出def文件的时候,如果没有net名字的图形导不出来。所以想把这些dummy metal都加上net名字。

网友:
选中 q一下 批量不就修改了么

楼主:
回复 网友B:

    用q一下是可以修改,但是用common这个选项后会很吃内存,这样会导致工作效率很低,因此才想通过skill提升工作效率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非常感谢大神的解答,刚才已经亲测过,确实很好用,效率也很高。

网友:
非常感谢你的分享。

网友(2018-09-20):
回复 楼主:

   请教一下为什么要在layer上加net name呢?有什么意义吗?

网友(2023-02-22):
引用 网友A:
无聊逛论坛,看到了就帮忙写一下吧。。。
不知道有什么应用场景,不介意的话能否分享一下?
代码已经写好, ...

大佬 这个是不是不能修改pathseg的net 运行以后有警告

网友(2023-07-11):
謝謝(你的)信息。我們正在等待新消息

网友C(2025-03-20):
引用 网友A:
无聊逛论坛,看到了就帮忙写一下吧。。。
不知道有什么应用场景,不介意的话能否分享一下?
代码已经写好, ...

你好,按照你的方法试了一下,没有成功附上net信息,请问会是什么问题

网友(2025-06-20):
引用 网友C:
你好,按照你的方法试了一下,没有成功附上net信息,请问会是什么问题

CIW什么报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