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问想用 笔记本电脑 做模拟ic设计,目前的主流配置可行吗?

楼主(2018-06-25):
跑跑仿真,一般多大的硬盘?处理器i7?
内存多少G合适?

网友:
真的是论坛里的一股清流。。你要用虚拟机装virtuoso吗?

网友:
看你跑多大电路。一个bg,一个OP的话。现在电脑都可以。

网友:
回复 楼主:

    别想了

    笔记本做IC设计。。。。

网友:
看 跑多大电路

网友:
做一两个运放的小模块没啥问题
大规模的仿真都跑不动的

网友:
曾拿赛扬的PC跑模拟仿真,自己买的酷睿还不是双核的笔记本都比公司提供的电脑强

网友:
回复 楼主:

    跑跑小的设计可以16G内存(非虚拟机),存储1T,大的设计还是老老实实服务器干活

网友:
做一两个运放的小模块没啥问题

网友:
我在第一家公司有一段时间就是在单机上跑仿真做ic的。完全可以

网友:
用虚拟机难受。
用hspice在win下面跑仿真会容易很多

网友:
从学习电路角度来说,完全没问题。配置上,CPU i7 + 内存8G(最好16G)足够。
电路设计上要多用veriloga/verilogams行为模型,尽量压缩mos管电路的规模。非必要电路部分用行为模型,核心电路或需要准确的mos管行为的电路,才用原理图。

网友:
pre-sim 电路再大点也是能跑的

楼主:
是模拟的设计,电路不会很大。笔记本配置现在已经很强大了,会比服务器差很多?

网友:
如果現在的電腦不行,那十年前的IC是怎麼仿真出來的以hspice來說..kernal變化不大..電腦進步了..
以矩陣計算時變快了...記憶體變大了...可以算的點變多了(RCC)
十年前pll 1 corner 二天...現在2小時

楼主:
   您的意思现在电脑能跑的动对吧,我好像听说过有公司就是用pc做模拟设计,内存也就8G

网友(2024-08-15):
电脑什么配置好一些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