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VERILOGIN的问题

楼主(2018-06-25):
hi,

         本人在使用VIRTUOSO(IC616)的时候, 使用VERILOGIN功能输入VERILOG文件,输出SCHMATIC文件,但是使用过程中总是抱如下的错误。怀疑是没有找到NCVLOG,但是我单独运行NCVLOG编译VERILOG文件,都是可以正常编译的。
         不知道是什么问题?

楼主:
表格填写

表格填写

网友(2018-10-29):
请问下VERILOG导入问题怎么解决的,谢谢

网友:
回复 网友A:

你的.v是rtl级么?没有这样用过。dc综合后的门级.v网表应该是可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