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PU访问外部芯片寄存器用AHB还是AXI-LITE总线?

楼主(2018-06-25):
RT,看资料好像两种总线形式都可以用,用哪种好点呢?

网友:
这个根据外部器件的特点决定,一般来讲,这样两种总线都不会作为外部接口访问外部芯片的寄存器,因为总线的位宽的大,会消耗过多的IO,同时这两类总线属于同步接口,时许收敛也很麻烦,而通常寄存器访问对速度要求不高,随意一般的器件会采用I2C 或者SPI进行寄存器配置,速度要求稍微高点,会采用MPI或者HPI接口

楼主:
回复 网友A:

   嗯,谢谢回复,我刚接触这块,对这块不是很熟,我的意思就是比方说用ARM的CPU核,然后配置其他IP的configure寄存器这种,对速度有点要求这种,这种也比较适合MPI或HPI接口吗?

网友:
配置其他IP,通常用AHB用的多一些,因为一般配置接口对速度要求不高,通常都是静态配置,初始化完成就配置完成了,所以要具体看你的这个IP的配置速度要求。另外也要就和你的IP的配置接口的总线形态看,不同的IP可能配置口也会不一样。

楼主:
回复 网友A:

   好的,谢谢,大概知道了,有什么资料能综合三种接口进行对比吗?AXI,AHB,APB这三种,综合速度,面积,功耗,性能进行比较的?目前大概看了各自的协议,印象不够深刻

网友:
回复 网友B:

根据协议自己都可以大概知道,AXI的读写总线分离,同时地址和数据分离,肯定读写效率最高,AHB读写数据总线复用,且不支持outstanding,数据与地址分离,效率比低,APB 地址和数据服用,读写复用,效率最低,不过配置,一般都是一个时刻配置一个寄存器,很少有编写有编读的寄存器设计,所以AHB和APB也就够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嗯,谢谢,之前看了协议,对效率这块有点印象,就是有的时候说总线考虑低功耗,面积啥的,我的理解,低功耗不都是PMU统一弄的吗,会单独搞个总线的低功耗设计吗?还有资源这块,单纯是因为总线port比较多,资源大吗?打个比方,比如AXI4-lite也可以用作配置寄存器,但AHB和APB也都可以配置寄存器,如果考虑资源的话可能考虑后者,如果用AXI4-lite的话,我可以只考虑用一套总线就可以了,不用bridge啥的,而且像有的CPU没有APB接口,是不是还要用AHB转APB的接口呢?如果只有一个模块需要用APB的话,这样不是更浪费吗?这块看了几天,问的比较初级,见笑了

网友(2018-08-02):
配置口一般没必要用AXI,用AHB就可以。

网友(2018-11-16):
基本小外设(UART、WDT、SPI、I2C)都是通过APB接口;
AHB总线一般跟CPU、DMA连接,当然有些高性能的核也会用AXI接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