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tructure放入queue的問題

楼主(2018-06-25):
大家好最近在寫systemverilog問到問題想尋求大家幫助

typedef struct {
        bit [7:0] score;
        bit [2:0] height;
        bit [2:0] weight;
        } a_struct;

a_struct kobe,curry;
string queue[];

initial begin
        queue = {"kobe","curry"};

        kobe.score = 95;
        kobe.height = 200;
        kobe.weight = 90;

        curry.score = 97;
        curry.height = 185;
        curry.weight = 75;

這樣所display出來的queue[0]都是"kobe"這個文字而已
想請問大家要如何使用queue去印出structure裡面的數值

网友:
回复 楼主:

    为什么queue的类型要用string,而不用结构体?

网友:
應該宣告成 associative array, 而不 dynamic arra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