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手机中如何配置默认存储

楼主(2018-06-25):
如何配置默认存储,即主存储
[ANSWER]
1.默认存储的概念:
首先解释下默认存储的概念:所谓默认存储,简单来讲就是应用默认使用的存储,也就是主存储,对应的环境变量为EXTERNAL_STORAGE。之所以会有默认存储的概念,是因为google原生只提供了一个默认的接口(Environment.getExternalStorageDirectory())去访问主存储,对于第二存储是没有现成的接口可以访问的。因此,第三方应用一般只能访问主存储,来存放一些数据,例如下载的apk、文件、视频、图片等资源默认是存在主存储的。
而展讯的存储方案是支持sd卡的,因此会有内部存储和外部存储这两个概念。所以在原有的主存储概念之外,会有副存储或者称之为第二存储。这样展讯自研的应用可以自由选择存储路径,同时客户也可以根据自身项目的特点,配置内部存储或者外部存储作为主存储。
2.配置方法:
客户根据自身项目,在device/sprd/XX/仓库下找到需要修改的对应项目的mk文件,配置STORAGE_PRIMARY的变量值,其中external表示外卡为主卡,internal表示内卡为主卡。
示例:
以7731c项目为例,对应的要修改的项目mk为sp7731c_1h10_32v4_native.mk,配置如下:
STORAGE_PRIMARY := external
该方案表示配置外卡为主卡。
注意:只针对需要修改的项目mk进行修改,不要扩大修改范围,以免影响其他的项目。
3.验证方法:
修改完成,整编版本开机,如下两种方式均可验证:icfans
(1)执行如下命令:
adb root
adb shell getprop | grep persist.storage.type
输出[persist.storage.type]: [2] ------- 2表示内卡为主卡
输出[persist.storage.type]: [1] ------- 1表示外卡为主卡
(2)确认手机根目录下/sdcard的指向,sdcard表示主存储的虚拟目录
adb root
adb shell
cd sdcard
在sdcard目录下随意新建文件,然后在文件管理器中查看该文件是在内部存储生成还是外部存储生成。如果配置内卡为主卡,那么新建文件是在内部存储生成,反之在外部存储生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