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急问,calibre LVS验证时,版图导出的网表识别不了电容怎么破

楼主(2018-06-25):
最近在做calibre LVS验证,DRC验证已经通过,电阻,电感,管子做lvs可以通过,而电容做lvs时却提示原理图和版图对不上,发现schematic输出的网表可以识别器件类型,而layout的输出的网表却不能识别器件类型,所以老是对不上,另外关于原理图中电容电阻有三个端口,但是版图中只有两个端口,我想把原理图中的3个端口改成2个端口,这个要怎么改,看了CDF参数,没有看到可以设置的。下面是我的LVS验证报告,麻烦各位大侠指点一下问题出在那里喔,不胜感激!

                  ##################################################
                  ##                                              ##
                  ##         C A L I B R E    S Y S T E M         ##
                  ##                                              ##
                  ##             L V S   R E P O R T              ##
                  ##                                              ##
                  ##################################################

REPORT FILE NAME:         erji13.lvs.report
LAYOUT NAME:              /yanjiu/SIMULATION/lvs/erji13.sp ('erji13')
SOURCE NAME:              /yanjiu/SIMULATION/lvs/erji13.src.net ('erji13')
RULE FILE:                /yanjiu/SIMULATION/lvs/_cmos013lp.lvs.cal_
RULE FILE TITLE:          Mentor Calibre LVS Runset for GLOBALFOUNDRIES 0.13um Low Power Process
CREATION TIME:            Mon Jun 25 17:20:03 2018
CURRENT DIRECTORY:        /yanjiu/SIMULATION/lvs
USER NAME:                root
CALIBRE VERSION:          v2017.1_34.33    Wed Apr 5 14:22:19 PDT 2017

                               OVERALL COMPARISON RESULTS

                  #   #         #####################
                   # #          #                   #
                    #           #     INCORRECT     #
                   # #          #                   #
                  #   #         #####################

  Error:    Different numbers of nets.
  Error:    Different numbers of instances.
  Error:    Connectivity errors.

**************************************************************************************************************
                                      CELL  SUMMARY
**************************************************************************************************************

  Result         Layout                        Source
  -----------    -----------                   --------------
  INCORRECT      erji13                        erji13

**************************************************************************************************************
                                      LVS PARAMETERS
**************************************************************************************************************

o LVS Setup:

   // LVS COMPONENT TYPE PROPERTY
   // LVS COMPONENT SUBTYPE PROPERTY
   // LVS PIN NAME PROPERTY
   // LVS POWER NAME
   // LVS GROUND NAME
   LVS CELL SUPPLY                        NO
   LVS RECOGNIZE GATES                    ALL
   LVS IGNORE PORTS                       YES
   LVS CHECK PORT NAMES                   NO
   LVS IGNORE TRIVIAL NAMED PORTS         NO
   LVS BUILTIN DEVICE PIN SWAP            YES
   LVS ALL CAPACITOR PINS SWAPPABLE       NO
   LVS DISCARD PINS BY DEVICE             NO
   LVS SOFT SUBSTRATE PINS                NO
   LVS INJECT LOGIC                       YES
   LVS EXPAND UNBALANCED CELLS            YES
   LVS FLATTEN INSIDE CELL                NO
   LVS EXPAND SEED PROMOTIONS             NO
   LVS PRESERVE PARAMETERIZED CELLS       NO
   LVS GLOBALS ARE PORTS                  YES
   LVS REVERSE WL                         NO
   LVS SPICE PREFER PINS                  NO
   LVS SPICE SLASH IS SPACE               YES
   LVS SPICE ALLOW FLOATING PINS          YES
   // LVS SPICE ALLOW INLINE PARAMETERS
   LVS SPICE ALLOW UNQUOTED STRINGS       NO
   LVS SPICE CONDITIONAL LDD              NO
   LVS SPICE CULL PRIMITIVE SUBCIRCUITS   NO
   LVS SPICE IMPLIED MOS AREA             NO
   // LVS SPICE MULTIPLIER NAME
   LVS SPICE OVERRIDE GLOBALS             NO
   LVS SPICE REDEFINE PARAM               NO
   LVS SPICE REPLICATE DEVICES            YES
   LVS SPICE SCALE X PARAMETERS           NO
   LVS SPICE STRICT WL                    NO
   // LVS SPICE OPTION
   LVS STRICT SUBTYPES                    NO
   LVS EXACT SUBTYPES                     NO
   LAYOUT CASE                            NO
   SOURCE CASE                            NO
   LVS COMPARE CASE                       NO
   LVS DOWNCASE DEVICE                    NO
   LVS REPORT MAXIMUM                     50
   LVS PROPERTY RESOLUTION MAXIMUM        32
   // LVS SIGNATURE MAXIMUM
   // LVS FILTER UNUSED OPTION
   // LVS REPORT OPTION
   LVS REPORT UNITS                       YES
   // LVS NON USER NAME PORT
   // LVS NON USER NAME NET
   // LVS NON USER NAME INSTANCE
   // LVS IGNORE DEVICE PIN

   // Reduction

   LVS REDUCE SERIES MOS                  YES
   LVS REDUCE PARALLEL MOS                YES
   LVS REDUCE SEMI SERIES MOS             YES
   LVS REDUCE SPLIT GATES                 YES
   LVS REDUCE PARALLEL BIPOLAR            YES
   LVS REDUCE SERIES CAPACITORS           YES
   LVS REDUCE PARALLEL CAPACITORS         YES
   LVS REDUCE SERIES RESISTORS            YES
   LVS REDUCE PARALLEL RESISTORS          YES
   LVS REDUCE PARALLEL DIODES             YES

   LVS REDUCE  MN(nmos_1p5)  PARALLEL [ TOLERANCE L 0 W 0 ]
   LVS REDUCE  MN(nmos_1p5)  SERIES S D [ TOLERANCE L 0 W 0 ]
   LVS REDUCE  MN(nmos_1p5_lvt)  PARALLEL [ TOLERANCE L 0 W 0 ]
   LVS REDUCE  MN(nmos_1p5_lvt)  SERIES S D [ TOLERANCE L 0 W 0 ]
   LVS REDUCE  MN(nmos_1p5_nat)  PARALLEL [ TOLERANCE L 0 W 0 ]
   LVS REDUCE  MN(nmos_1p5_nat)  SERIES S D [ TOLERANCE L 0 W 0 ]
   LVS REDUCE  MN(nmos_1p5_sram)  PARALLEL [ TOLERANCE L 0 W 0 ]
   LVS REDUCE  MN(nmos_1p5_sram)  SERIES S D [ TOLERANCE L 0 W 0 ]
   LVS REDUCE  MP(pmos_1p5)  PARALLEL [ TOLERANCE L 0 W 0 ]
   LVS REDUCE  MP(pmos_1p5)  SERIES S D [ TOLERANCE L 0 W 0 ]
   LVS REDUCE  MP(pmos_1p5_lvt)  PARALLEL [ TOLERANCE L 0 W 0 ]
   LVS REDUCE  MP(pmos_1p5_lvt)  SERIES S D [ TOLERANCE L 0 W 0 ]
   LVS REDUCE  MP(pmos_1p5_sram)  PARALLEL [ TOLERANCE L 0 W 0 ]
   LVS REDUCE  MP(pmos_1p5_sram)  SERIES S D [ TOLERANCE L 0 W 0 ]
   LVS REDUCE  D(np_1p5)  PARALLEL
   LVS REDUCE  D(np_1p5_lvt)  PARALLEL
   LVS REDUCE  D(np_1p5_nat)  PARALLEL
   LVS REDUCE  D(pn_1p5)  PARALLEL
   LVS REDUCE  D(pn_1p5_lvt)  PARALLEL
   LVS REDUCE  D(nwp)  PARALLEL
   LVS REDUCE  D(dnwpw)  PARALLEL
   LVS REDUCE  D(dnwps)  PARALLEL
   LVS REDUCE  DNW  PARALLEL
   LVS REDUCE  Q(vpnp_2x2)  PARALLEL
   LVS REDUCE  Q(vpnp_5x5)  PARALLEL
   LVS REDUCE  Q(vpnp_10x10)  PARALLEL
   LVS REDUCE  Q(vnpn_2p5x2p5)  PARALLEL
   LVS REDUCE  Q(vnpn_5x5)  PARALLEL
   LVS REDUCE  Q(vnpn_10x10)  PARALLEL
   LVS REDUCE  Q(vnpn_2p5x2p5_lv)  PARALLEL
   LVS REDUCE  Q(vnpn_5x5_lv)  PARALLEL
   LVS REDUCE  Q(vnpn_10x10_lv)  PARALLEL
   LVS REDUCE  R(nplus_s)  PARALLEL [ TOLERANCE L 0 ]
   LVS REDUCE  R(nplus_s)  SERIES POS NEG [ TOLERANCE W 0 ]
   LVS REDUCE  R(pplus_s)  PARALLEL [ TOLERANCE L 0 ]
   LVS REDUCE  R(pplus_s)  SERIES POS NEG [ TOLERANCE W 0 ]
   LVS REDUCE  R(nplus_u)  PARALLEL [ TOLERANCE L 0 ]
   LVS REDUCE  R(nplus_u)  SERIES POS NEG [ TOLERANCE W 0 ]
   LVS REDUCE  R(pplus_u)  PARALLEL [ TOLERANCE L 0 ]
   LVS REDUCE  R(pplus_u)  SERIES POS NEG [ TOLERANCE W 0 ]
   LVS REDUCE  R(npolyf_s)  PARALLEL [ TOLERANCE L 0 ]
   LVS REDUCE  R(npolyf_s)  SERIES POS NEG [ TOLERANCE W 0 ]
   LVS REDUCE  R(ppolyf_s)  PARALLEL [ TOLERANCE L 0 ]
   LVS REDUCE  R(ppolyf_s)  SERIES POS NEG [ TOLERANCE W 0 ]
   LVS REDUCE  R(npolyf_u)  PARALLEL [ TOLERANCE L 0 ]
   LVS REDUCE  R(npolyf_u)  SERIES POS NEG [ TOLERANCE W 0 ]
   LVS REDUCE  R(ppolyf_u)  PARALLEL [ TOLERANCE L 0 ]
   LVS REDUCE  R(ppolyf_u)  SERIES POS NEG [ TOLERANCE W 0 ]
   LVS REDUCE  R(ppolyf_u_1k)  PARALLEL [ TOLERANCE L 0 ]
   LVS REDUCE  R(ppolyf_u_1k)  SERIES POS NEG [ TOLERANCE W 0 ]
   LVS REDUCE  R(nwell)  PARALLEL [ TOLERANCE L 0 ]
   LVS REDUCE  R(nwell)  SERIES POS NEG [ TOLERANCE W 0 ]
   LVS REDUCE  R(rm1)  PARALLEL [ TOLERANCE L 0 ]
   LVS REDUCE  R(rm1)  SERIES POS NEG [ TOLERANCE W 0 ]
   LVS REDUCE  R(rm2)  PARALLEL [ TOLERANCE L 0 ]
   LVS REDUCE  R(rm2)  SERIES POS NEG [ TOLERANCE W 0 ]
   LVS REDUCE  R(rm3)  PARALLEL [ TOLERANCE L 0 ]
   LVS REDUCE  R(rm3)  SERIES POS NEG [ TOLERANCE W 0 ]
   LVS REDUCE  R(rm4)  PARALLEL [ TOLERANCE L 0 ]
   LVS REDUCE  R(rm4)  SERIES POS NEG [ TOLERANCE W 0 ]
   LVS REDUCE  R(rm5)  PARALLEL [ TOLERANCE L 0 ]
   LVS REDUCE  R(rm5)  SERIES POS NEG [ TOLERANCE W 0 ]
   LVS REDUCE  R(rm6)  PARALLEL [ TOLERANCE L 0 ]
   LVS REDUCE  R(rm6)  SERIES POS NEG [ TOLERANCE W 0 ]
   LVS REDUCE  C(MIM_SM)  PARALLEL [ TOLERANCE MIM_LENGTH 0 MIM_WIDTH 0 lm 0 ]
   LVS REDUCE  C(MIM_SM)  SERIES POS NEG NO
   LVS REDUCE  C(mim_sm_bb)  PARALLEL [ TOLERANCE MIM_LENGTH 0 MIM_WIDTH 0 ]
   LVS REDUCE  C(mim_sm_bb)  SERIES POS NEG NO
   LVS REDUCE  C(nmoscap_1p5)  PARALLEL [ TOLERANCE w 0 l 0 ]
   LVS REDUCE  C(nmoscap_1p5)  SERIES POS NEG NO
   LVS REDUCE  C(apmom_bb)  PARALLEL NO
   LVS REDUCE  C(apmom_bb)  SERIES POS NEG NO
   LVS REDUCE  C(apmom_30p0_bb)  PARALLEL NO
   LVS REDUCE  C(apmom_30p0_bb)  SERIES POS NEG NO
   LVS REDUCE  RFNFET_1P5  PARALLEL [ TOLERANCE NFX 0 LX 0 WX 0 ]
   LVS REDUCE  RFNFET_1P5  SERIES S D NO
   LVS REDUCE  RFNFET_LVT_1P5  PARALLEL [ TOLERANCE NFX 0 LX 0 WX 0 ]
   LVS REDUCE  RFNFET_LVT_1P5  SERIES S D NO
   LVS REDUCE  RFPFET_1P5  PARALLEL [ TOLERANCE NFX 0 LX 0 WX 0 ]
   LVS REDUCE  RFPFET_1P5  SERIES S D NO
   LVS REDUCE  RFPFET_LVT_1P5  PARALLEL [ TOLERANCE NFX 0 LX 0 WX 0 ]
   LVS REDUCE  RFPFET_LVT_1P5  SERIES S D NO
   LVS REDUCE  NMOSVAR_1p5V_rf  PARALLEL [ TOLERANCE F 0 LFinger 0 WFinger 0 ]
   LVS REDUCE  PNVAR_1p5V_rf  PARALLEL [ TOLERANCE F 0 LFinger 0 WFinger 0 ]
   LVS REDUCTION PRIORITY                 PARALLEL

   LVS SHORT EQUIVALENT NODES             NO

   // Trace Property

   TRACE PROPERTY  c(apmom_bb)  l l 0
   TRACE PROPERTY  c(apmom_bb)  w w 0
   TRACE PROPERTY  c(apmom_bb)  botlev botlev 0
   TRACE PROPERTY  c(apmom_bb)  toplev toplev 0
   TRACE PROPERTY  c(apmom_30p0_bb)  l l 0
   TRACE PROPERTY  c(apmom_30p0_bb)  w w 0
   TRACE PROPERTY  c(apmom_30p0_bb)  botlev botlev 0
   TRACE PROPERTY  c(apmom_30p0_bb)  toplev toplev 0
   TRACE PROPERTY  mn(nmos_1p5)  nf nf 0
   TRACE PROPERTY  mn(nmos_1p5)  l l 0
   TRACE PROPERTY  mn(nmos_1p5)  w w 0
   TRACE PROPERTY  mn(nmos_1p5_lvt)  nf nf 0
   TRACE PROPERTY  mn(nmos_1p5_lvt)  l l 0
   TRACE PROPERTY  mn(nmos_1p5_lvt)  w w 0
   TRACE PROPERTY  mn(nmos_1p5_nat)  nf nf 0
   TRACE PROPERTY  mn(nmos_1p5_nat)  l l 0
   TRACE PROPERTY  mn(nmos_1p5_nat)  w w 0
   TRACE PROPERTY  mn(nmos_1p5_sram)  nf nf 0
   TRACE PROPERTY  mn(nmos_1p5_sram)  l l 0
   TRACE PROPERTY  mn(nmos_1p5_sram)  w w 0
   TRACE PROPERTY  mp(pmos_1p5)  nf nf 0
   TRACE PROPERTY  mp(pmos_1p5)  l l 0
   TRACE PROPERTY  mp(pmos_1p5)  w w 0
   TRACE PROPERTY  mp(pmos_1p5_lvt)  nf nf 0
   TRACE PROPERTY  mp(pmos_1p5_lvt)  l l 0
   TRACE PROPERTY  mp(pmos_1p5_lvt)  w w 0
   TRACE PROPERTY  mp(pmos_1p5_sram)  nf nf 0
   TRACE PROPERTY  mp(pmos_1p5_sram)  l l 0
   TRACE PROPERTY  mp(pmos_1p5_sram)  w w 0
   TRACE PROPERTY  d(np_1p5)  a a 1
   TRACE PROPERTY  d(np_1p5)  p p 0
   TRACE PROPERTY  d(np_1p5_lvt)  a a 1
   TRACE PROPERTY  d(np_1p5_lvt)  p p 0
   TRACE PROPERTY  d(np_1p5_nat)  a a 1
   TRACE PROPERTY  d(np_1p5_nat)  p p 0
   TRACE PROPERTY  d(pn_1p5)  a a 1
   TRACE PROPERTY  d(pn_1p5)  p p 0
   TRACE PROPERTY  d(pn_1p5_lvt)  a a 1
   TRACE PROPERTY  d(pn_1p5_lvt)  p p 0
   TRACE PROPERTY  dnw  pw_area pw_area 1
   TRACE PROPERTY  dnw  pw_perim pw_perim 0
   TRACE PROPERTY  dnw  dnw_area dnw_area 1
   TRACE PROPERTY  dnw  dnw_perim dnw_perim 0
   TRACE PROPERTY  dnw  m m 0
   TRACE PROPERTY  q(vpnp_2x2)  m m 0
   TRACE PROPERTY  q(vpnp_5x5)  m m 0
   TRACE PROPERTY  q(vpnp_10x10)  m m 0
   TRACE PROPERTY  q(vnpn_2p5x2p5)  m m 0
   TRACE PROPERTY  q(vnpn_5x5)  m m 0
   TRACE PROPERTY  q(vnpn_10x10)  m m 0
   TRACE PROPERTY  q(vnpn_2p5x2p5_lv)  m m 0
   TRACE PROPERTY  q(vnpn_5x5_lv)  m m 0
   TRACE PROPERTY  q(vnpn_10x10_lv)  m m 0
   TRACE PROPERTY  r(nplus_s)  l l 0
   TRACE PROPERTY  r(nplus_s)  w w 0
   TRACE PROPERTY  r(pplus_s)  l l 0
   TRACE PROPERTY  r(pplus_s)  w w 0
   TRACE PROPERTY  r(nplus_u)  l l 0
   TRACE PROPERTY  r(nplus_u)  w w 0
   TRACE PROPERTY  r(pplus_u)  l l 0
   TRACE PROPERTY  r(pplus_u)  w w 0
   TRACE PROPERTY  r(npolyf_s)  l l 0
   TRACE PROPERTY  r(npolyf_s)  w w 0
   TRACE PROPERTY  r(ppolyf_s)  l l 0
   TRACE PROPERTY  r(ppolyf_s)  w w 0
   TRACE PROPERTY  r(npolyf_u)  l l 0
   TRACE PROPERTY  r(npolyf_u)  w w 0
   TRACE PROPERTY  r(ppolyf_u)  l l 0
   TRACE PROPERTY  r(ppolyf_u)  w w 0
   TRACE PROPERTY  r(ppolyf_u_1k)  l l 0
   TRACE PROPERTY  r(ppolyf_u_1k)  w w 0
   TRACE PROPERTY  r(nwell)  l l 0
   TRACE PROPERTY  r(nwell)  w w 0
   TRACE PROPERTY  r(rm1)  l l 0
   TRACE PROPERTY  r(rm1)  w w 0
   TRACE PROPERTY  r(rm2)  l l 0
   TRACE PROPERTY  r(rm2)  w w 0
   TRACE PROPERTY  r(rm3)  l l 0
   TRACE PROPERTY  r(rm3)  w w 0
   TRACE PROPERTY  r(rm4)  l l 0
   TRACE PROPERTY  r(rm4)  w w 0
   TRACE PROPERTY  r(rm5)  l l 0
   TRACE PROPERTY  r(rm5)  w w 0
   TRACE PROPERTY  r(rm6)  l l 0
   TRACE PROPERTY  r(rm6)  w w 0
   TRACE PROPERTY  c(mim_sm)  m m 0
   TRACE PROPERTY  c(mim_sm)  mim_length mim_length 0
   TRACE PROPERTY  c(mim_sm)  mim_width mim_width 0
   TRACE PROPERTY  c(mim_sm)  lm lm 0
   TRACE PROPERTY  c(mim_sm_bb)  m m 0
   TRACE PROPERTY  c(mim_sm_bb)  mim_length mim_length 0
   TRACE PROPERTY  c(mim_sm_bb)  mim_width mim_width 0
   TRACE PROPERTY  c(nmoscap_1p5)  m m 0
   TRACE PROPERTY  c(nmoscap_1p5)  l l 0
   TRACE PROPERTY  c(nmoscap_1p5)  w w 0
   TRACE PROPERTY  rfnfet_1p5  mx mx 0
   TRACE PROPERTY  rfnfet_1p5  nfx nfx 0
   TRACE PROPERTY  rfnfet_1p5  lx lx 0
   TRACE PROPERTY  rfnfet_1p5  wx wx 0
   TRACE PROPERTY  rfnfet_lvt_1p5  mx mx 0
   TRACE PROPERTY  rfnfet_lvt_1p5  nfx nfx 0
   TRACE PROPERTY  rfnfet_lvt_1p5  lx lx 0
   TRACE PROPERTY  rfnfet_lvt_1p5  wx wx 0
   TRACE PROPERTY  rfpfet_1p5  mx mx 0
   TRACE PROPERTY  rfpfet_1p5  nfx nfx 0
   TRACE PROPERTY  rfpfet_1p5  lx lx 0
   TRACE PROPERTY  rfpfet_1p5  wx wx 0
   TRACE PROPERTY  rfpfet_lvt_1p5  mx mx 0
   TRACE PROPERTY  rfpfet_lvt_1p5  nfx nfx 0
   TRACE PROPERTY  rfpfet_lvt_1p5  lx lx 0
   TRACE PROPERTY  rfpfet_lvt_1p5  wx wx 0
   TRACE PROPERTY  nmosvar_1p5v_rf  mcell mcell 0
   TRACE PROPERTY  nmosvar_1p5v_rf  f f 0
   TRACE PROPERTY  nmosvar_1p5v_rf  lfinger lfinger 0
   TRACE PROPERTY  nmosvar_1p5v_rf  wfinger wfinger 0
   TRACE PROPERTY  pnvar_1p5v_rf  mcell mcell 0
   TRACE PROPERTY  pnvar_1p5v_rf  f f 0
   TRACE PROPERTY  pnvar_1p5v_rf  lfinger lfinger 0
   TRACE PROPERTY  pnvar_1p5v_rf  wfinger wfinger 0
   TRACE PROPERTY  ind_ct  lm lm 0
   TRACE PROPERTY  ind_ct  din din 0
   TRACE PROPERTY  ind_ct  n n 0
   TRACE PROPERTY  ind_ct  width width 0
   TRACE PROPERTY  ind_sym  lm lm 0
   TRACE PROPERTY  ind_sym  din din 0
   TRACE PROPERTY  ind_sym  n n 0
   TRACE PROPERTY  ind_sym  width width 0
   TRACE PROPERTY  ind_spi_oct  lm lm 0
   TRACE PROPERTY  ind_spi_oct  din din 0
   TRACE PROPERTY  ind_spi_oct  n n 0
   TRACE PROPERTY  ind_spi_oct  width width 0
   TRACE PROPERTY  x_c100n4_int  lm lm 0
   TRACE PROPERTY  x_c100n4_sta  lm lm 0
   TRACE PROPERTY  st_balun_c100w6s3n4  lm lm 0

                   CELL COMPARISON RESULTS ( TOP LEVEL )

                  #   #         #####################
                   # #          #                   #
                    #           #     INCORRECT     #
                   # #          #                   #
                  #   #         #####################

  Error:    Different numbers of nets (see below).
  Error:    Different numbers of instances (see below).
  Error:    Connectivity errors.

LAYOUT CELL NAME:         erji13
SOURCE CELL NAME:         erji13

--------------------------------------------------------------------------------------------------------------

INITIAL NUMBERS OF OBJECTS
--------------------------

                Layout    Source         Component Type
                ------    ------         --------------
Nets:              27        37    *

Instances:          0         9    *    C (3 pins)
                     4         4         R (3 pins)
                     7         7         Ind_Spi_Oct (3 pins)
                     3         3         RFNFET_1P5 (4 pins)
                ------    ------
Total Inst:        14        23

NUMBERS OF OBJECTS AFTER TRANSFORMATION
---------------------------------------

                Layout    Source         Component Type
                ------    ------         --------------
Nets:              26        37    *

Instances:          0         9    *    C (3 pins)
                     3         4    *    R (3 pins)
                     7         7         Ind_Spi_Oct (3 pins)
                     3         3         RFNFET_1P5 (4 pins)
                ------    ------
Total Inst:        13        23

       * = Number of objects in layout different from number in source.

**************************************************************************************************************
                                 INCORRECT OBJECTS
**************************************************************************************************************

LEGEND:
-------

  ne  = Naming Error (same layout name found in source
        circuit, but object was matched otherwise).

**************************************************************************************************************
                                   INCORRECT NETS

DISC#  LAYOUT NAME                                               SOURCE NAME
**************************************************************************************************************

  1    Net 8                                                     GND
       --- 11 Connections On This Net ---                        --- 8 Connections On This Net ---
       --------------------------                                --------------------------

       X14/X0/X0(264.525,218.125):MINUS                          ** missing connection **
       X4/X3/R0(527.905,375.010):sub                             ** missing connection **
       X4/X2/X0(539.730,370.750):B                               ** missing connection **
       X4/R0(197.675,358.445):sub                                ** missing connection **
       R0(609.415,338.040):sub                                   ** missing connection **

       ** missing connection **                                  XL5:MINUS
       ** missing connection **                                  CC0:pos

--------------------------------------------------------------------------------------------------------------

  2    Net X13/5                                                 VDD
       --- 1 Connections On This Net ---                         --- 4 Connections On This Net ---
       --------------------------                                --------------------------

       ** missing connection **                                  RR2:pos
       ** missing connection **                                  RR4:pos
       ** missing connection **                                  XL7LUS

--------------------------------------------------------------------------------------------------------------

  3    Net X13/6                                                 net011
       --- 1 Connections On This Net ---                         --- 3 Connections On This Net ---
       --------------------------                                --------------------------

       ** missing connection **                                  XMN2
       ** missing connection **                                  CC3:neg

--------------------------------------------------------------------------------------------------------------

  4    Net X16/5                                                 net7
       --- 1 Connections On This Net ---                         --- 3 Connections On This Net ---
       --------------------------                                --------------------------

       ** missing connection **                                  XMN2:S
       ** missing connection **                                  CC5:neg

--------------------------------------------------------------------------------------------------------------

  5    Net X27/4                                                 POUT
       --- 1 Connections On This Net ---                         --- 4 Connections On This Net ---
       --------------------------                                --------------------------

       ** missing connection **                                  XL8LUS
       ** missing connection **                                  CC1:pos
       ** missing connection **                                  CC0:neg

--------------------------------------------------------------------------------------------------------------

  6    Net 12                                                    ** no similar net **

--------------------------------------------------------------------------------------------------------------

  7    Net 5                                                     ** no similar net **

--------------------------------------------------------------------------------------------------------------

  8    Net 10                                                    ** no similar net **

--------------------------------------------------------------------------------------------------------------

  9    Net 4                                                     ** no similar net **

--------------------------------------------------------------------------------------------------------------

10    Net 9                                                     ** no similar net **

--------------------------------------------------------------------------------------------------------------

11    Net 11                                                    ** no similar net **

--------------------------------------------------------------------------------------------------------------

12    Net X4/15                                                 ** no similar net **

--------------------------------------------------------------------------------------------------------------

13    Net X18/6                                                 ** no similar net **

--------------------------------------------------------------------------------------------------------------

14    ** no similar net **                                      PIN

--------------------------------------------------------------------------------------------------------------

15    ** no similar net **                                      net031

--------------------------------------------------------------------------------------------------------------

16    ** no similar net **                                      net032

--------------------------------------------------------------------------------------------------------------

17    ** no similar net **                                      net018

--------------------------------------------------------------------------------------------------------------

18    ** no similar net **                                      net017

--------------------------------------------------------------------------------------------------------------

19    ** no similar net **                                      net014

--------------------------------------------------------------------------------------------------------------

20    ** no similar net **                                      net012

--------------------------------------------------------------------------------------------------------------

21    ** no similar net **                                      GND!

--------------------------------------------------------------------------------------------------------------

22    ** no similar net **                                      net029

--------------------------------------------------------------------------------------------------------------

23    ** no similar net **                                      net047

--------------------------------------------------------------------------------------------------------------

24    ** no similar net **                                      net049

--------------------------------------------------------------------------------------------------------------

25    ** no similar net **                                      net06

--------------------------------------------------------------------------------------------------------------

26    ** no similar net **                                      net037

--------------------------------------------------------------------------------------------------------------

27    ** no similar net **                                      net034

--------------------------------------------------------------------------------------------------------------

28    ** no similar net **                                      net048

--------------------------------------------------------------------------------------------------------------

29    ** no similar net **                                      net044

--------------------------------------------------------------------------------------------------------------

30    ** no similar net **                                      net045

--------------------------------------------------------------------------------------------------------------

31    ** no similar net **                                      net046

--------------------------------------------------------------------------------------------------------------

32    ** no similar net **                                      net043

--------------------------------------------------------------------------------------------------------------

33    Net 80                                                    ** no similar net **

--------------------------------------------------------------------------------------------------------------

34    Net 84                                                    ** no similar net **

--------------------------------------------------------------------------------------------------------------

35    ** no similar net **                                      net040

--------------------------------------------------------------------------------------------------------------

36    ** no similar net **                                      net058

**************************************************************************************************************
                                 INCORRECT INSTANCES

DISC#  LAYOUT NAME                                               SOURCE NAME
**************************************************************************************************************

37    ** missing instance **                                    CC0  C(MIM_1P5_30K_RF)

--------------------------------------------------------------------------------------------------------------

38    ** missing instance **                                    CC1  C(MIM_1P5_30K_RF)

--------------------------------------------------------------------------------------------------------------

39    ** missing instance **                                    CC2  C(MIM_1P5_30K_RF)

--------------------------------------------------------------------------------------------------------------

40    ** missing instance **                                    CC3  C(MIM_1P5_30K_RF)

--------------------------------------------------------------------------------------------------------------

41    ** missing instance **                                    CC4  C(MIM_1P5_30K_RF)

--------------------------------------------------------------------------------------------------------------

42    ** missing instance **                                    CC10  C(MIM_1P5_30K_RF)

--------------------------------------------------------------------------------------------------------------

43    ** missing instance **                                    CC6  C(MIM_1P5_30K_RF)

--------------------------------------------------------------------------------------------------------------

44    ** missing instance **                                    CC5  C(MIM_1P5_30K_RF)

--------------------------------------------------------------------------------------------------------------

45    ** missing instance **                                    CC7  C(MIM_1P5_30K_RF)

**************************************************************************************************************
                               INFORMATION AND WARNINGS
**************************************************************************************************************

                  Matched    Matched    Unmatched    Unmatched    Component
                   Layout     Source       Layout       Source    Type
                  -------    -------    ---------    ---------    ---------
   Nets:               16         16           10           21

   Instances:           0          0            0            9    C(MIM_1P5_30K_RF)
                        2          2            1            2    R(NWELL)
                        6          6            1            1    Ind_Spi_Oct
                        2          2            1            1    RFNFET_1P5
                  -------    -------    ---------    ---------
   Total Inst:         10         10            3           13

o Statistics:

   2 series layout resistors were reduced to 1.  1 connecting net was deleted.

**************************************************************************************************************
                             DETAILED INSTANCE CONNECTIONS

       LAYOUT NAME                                               SOURCE NAME
**************************************************************************************************************

          (This section contains detailed information about connections of
           matched instances that are involved in net discrepancies).

--------------------------------------------------------------------------------------------------------------

       R0(609.415,338.040)  R(NWELL)                             RR5  R(NWELL)
         pos: 8                                                    neg: GND
         neg: 12                                                   ** no similar net **
         sub: 8                                                    ** GND **
         ** no similar net **                                      pos: net014
         ** no similar net **                                      sub: net044

--------------------------------------------------------------------------------------------------------------

       X4/R0(197.675,358.445)  R(NWELL)                          RR3  R(NWELL)
         pos: 17                                                   neg: VD1
         neg: 6                                                    pos: net3
         sub: 8                                                    ** GND **
         ** no similar net **                                      sub: net043

--------------------------------------------------------------------------------------------------------------

       X18/X0/X0(482.735,606.500)  Ind_Spi_Oct                   XL5  Ind_Spi_Oct
         PLUS: X18/5                                               PLUS: net04
         GND: 83                                                   GND: net042
         MINUS: X18/6                                              ** no similar net **
         ** 8 **                                                   MINUS: GND

--------------------------------------------------------------------------------------------------------------

       X19/X0/X0(645.240,233.190)  Ind_Spi_Oct                   XL8  Ind_Spi_Oct
         MINUS: 8                                                  MINUS: GND
         PLUS: 9                                                   ** no similar net **
         GND: 84                                                   ** unmatched net **
         ** X27/4 **                                               PLUS: POUT
         ** unmatched net **                                       GND: net040

**************************************************************************************************************
                                  UNMATCHED OBJECTS
       LAYOUT                                                    SOURCE
**************************************************************************************************************

       80                                                        ** unmatched net **
       84                                                        ** unmatched net **

       X4/X2/X0(539.730,370.750)  RFNFET_1P5                     ** unmatched instance **
       X4/X3/R0(527.905,375.010)  R(NWELL)                       ** unmatched instance **
       X14/X0/X0(264.525,218.125)  Ind_Spi_Oct                   ** unmatched instance **

       ** unmatched net **                                       net040
       ** unmatched net **                                       net058

       ** unmatched instance **                                  XMN2  RFNFET_1P5
       ** unmatched instance **                                  XL7  Ind_Spi_Oct
       ** unmatched instance **                                  RR4  R(NWELL)
       ** unmatched instance **                                  RR2  R(NWELL)

**************************************************************************************************************
                                         SUMMARY
**************************************************************************************************************

Total CPU Time:      0 sec
Total Elapsed Time:  0 sec

楼主:
三端的问题已经解决,电容未识别的问题还没有,想手动更改网表,但是看不懂,端口应该怎么设计,其中$T,$X,$Y表示的是什么意思?

楼主:
回复 网友A:

    现在问题已经解决,原因是lvs验证规则文件中有关电容的设置没有设置好导致的,改成与版图模型规则相符合就可以

网友:
好吧,我以前遇到过一个,是电容的管脚是分正负极的,而版图模型是不分的,所以对应端口的net名称默认和第一次连接的网络名称一致,导致连接时对应的连线错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那个应该只会报Connectivity errors,不会出现识别不了的问题吧,我是在整个版图网表中就没有导出电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