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统计] pattern最终交付一般是stil还是wgl格式的??

楼主(2018-06-25):
求助~~~~

网友:
根据测试机类型以及测试软件的要求,现在一般两种格式都行
我遇到过软件读取stil报错,但是读取wgl通过的情况

楼主:
回复 网友A:

   果然还是wgl更好一点。。不过仿真还是stil更好一点对吧

网友:
回复 楼主:

   是的,stil格式更容易理解和分析,有利于仿真调试,我个人不懂wgl的语法

楼主:
回复 网友A:

   好的,谢谢~还有个问题,你们公司做scan/compress用的是DFTC/max还是Tessent呢??您有DC Command的命令大全手册吗。。。不胜感激~~

网友(2018-12-28):
回复 楼主:

   你好,现在的测试机台是不是都可以支持stil 和wgl,翻看论坛以前的帖子提交给ATE好像是需要转换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请教下 stil要是serial的吗,也就是write_pattern  -format stil -serial -replace ,我仿真的时候直接是 write_pattern  -format stil  -replace,没有设定serial 还是parallel,

网友:
这个不一定,看设计公司的规范,我了解的还是都是同一输出wgl格式pattern

网友:
回复 网友B:

   那就是write_pattern -format wgl -serial -replace 对吧,顺便请教下 write_pattern -format stil -serial ,写成serial的pattern,
这个pattern可以并行仿真吗?也就是用write_testbench  -paremeter {-parallel ...} 写成仿真文件,直接仿真上面serial的pattern?

网友(2019-01-31):
回复 楼主:

   请教一下,有观察过wgl和stil两个文件内测试pattern数据是否相同?   本人认为数据应该相同,但是实际不同,或者是tetramax脚本不正确。

网友:
回复 网友A:

    请教一下,有观察过wgl和stil两个文件内测试pattern数据是否相同?   本人认为数据应该相同,但是实际不同,或者是tetramax脚本不正确。

网友:
ATE 机台是不直接支持 STIL 和 WGL 的, 都需要做转换,转换成机台支持的timing set , waveform table , vector。    和TE 提前沟通好, 哪个格式他能转换 就给他哪个 。

网友:
回复 网友C:

你好,格式的确不一样,但是把两个文件中的测试数据提取出来应该是一样的,即扫描数据。

上面两个图一个是stil格式中的数据,一个是wgl中的数据,但是不同。

网友:
回复 网友D:

本人认为纯数据部分应该是一样的,但是实际上是不同的;到底这两个文件中的数据是否相同?

网友:
上图两个pattern 是 parallel的 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