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两种filler 差别

楼主(2018-06-26):
如上图 两种filler,fillerc8和filler8,有什么不一样?
1、fillerc8是decap吗?
2、如果fllerc8不是decap,那么可以和fller8一起作为cell filler用吗

网友:
1.fillerc8是decap
2.可以做cell fill,cell with metal型的;filler8做cell without metal型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楼主:
回复 2#这两种插入时有优先级吗?还是一起插入,系统自动插入,如下命令
addFiller -cell FILLERC8 FILLERC32 FILLERC16 FILLER8 FILLER4 FILLER32 FILLER3 FILLER2 FILLER16 FILLER12 FILLER1 -prefix FILLER -markFixed

网友:
在ICC中命令是一起插入的,命令类似
insert_stdcell_filler  -cell_without_metal "F_FILL16 F_FILL8 F_FILL2 F_FILL1" \
-cell_with_metal "FDCAP64 FDCAP32 FDCAP8 FDCAP4" \
-cell_without_metal_prefix "stdcell" \
-cell_with_metal_prefix "capfiller" \
-connect_to_power {VDD}  -connect_to_ground {VSS}
fill list根据从大到小顺序排列

网友:
怎么感觉FILLERR8是做eco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