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助:calibre抽寄生后生成的部分schematic重叠在一起

楼主(2018-06-26):
如题,请问有大神知道是什么原因吗?

网友:
试一下在calibre view step里把instance大小设置小一点

网友:
将device placement的选项设置成arrayed

楼主:
回复 网友A:

试过了0.9、0.8、0.5和0.3倍等,有些缩小了后重叠的device个数会少些(从几百到几十),当太小的时候反而重叠的个数又变多了。后面放弃抽成schematic了,直接抽成spice网表后仿的。

楼主:
回复 网友B:

这个也试过,当device不多,或者不全抽R+C+CC的时候还行,当device很多的时候,抽的时间需要很久,到最后还会出不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