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萌新请教仿真LDO的驱动能力是挂电流源负载还是阻性负载?

楼主(2018-06-26):
请教前辈,或者有LDO仿真的设计资料推荐吗?

楼主:
电流源负载是要在ldo建立完成之后给入吗?仿真发现如果0时间给入标称负载的话会有异常,体现出驱动能力不足的问题

网友:
感觉应该是电流源负载,实际电路应该很多是电流源结构

网友:
仿真负载瞬态这种可以用电流源,使能相关配置给dc,让电路直接建立在dc点
其他仿真最好用电阻

楼主:
回复 网友A:

楼主:
回复 网友B:
感谢前辈回复。

网友:
阻性负载!!

网友:
回复 楼主:

     实际负载一般都是逻辑电路、很少有纯阻性的,挂电流负载比较合适,且阻性负载会影响输出极点。个人经验:LDO仿真dc、ac、stb、负载切换和电源切换一般用电流源负载,仅在电源上电会用阻性负载;在我看来,始终用电流源负载应该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