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助]帮忙看个drc command file 啥意思?

楼主(2018-06-26):
一个大管子的DRC文件理解不是很清楚,请教下各位大神。
dnld80h.w.7 {@NLD80H.W.7 Exact width of HVPW between fingers of array  6.0

A = n805hhpw INTERACT n805hp1 > 1

B = (EXT (HOLES A) < 10 ABUT<90 SINGULAR REGION) AND n805hhpw

INT B < 6.0 ABUT < 90 SINGULAR REGION

SIZE B BY 3.0 UNDEROVER
}

其中个人理解SIZE B BY 3.0 UNDEROVER 为把B的区域先减三在增加3,这样做能去宽度小于6的部分。INT B < 6.0 ABUT < 90 SINGULAR REGION是定义B宽度为6,ABUT < 90 SINGULAR REGION是定义特殊情况的。A = n805hhpw INTERACT n805hp1 > 1这个查询了INTERACT 运算,认为是n805hhpw若包含n805hp1或与n805hp1部分边按着,则有输出。B = (EXT (HOLES A) < 10 ABUT<90 SINGULAR REGION) AND n805hhpw这个不是很理解,
HOLES A个人认为是去A中空切部分的图形,EXT (HOLES A) < 10指的是什么?
请教下各位大神,我上面理解的部分有没有错误的地方?有没有办法通过calibre验证下自己的猜想准不准确?应该用什么软件,去看哪个calibre的doc文档?谢谢大家了。。还有SIZE B BY 3.0 UNDEROVER在INT B < 6.0 ABUT < 90 SINGULAR REGION之后,实际calibre运算的时候应该是先进行SIZE B BY 3.0 UNDEROVER的吗?不然的话感觉写后面没意义。

网友:
没有try 过
个人认为是check n805hhpw 这层layer的最外圈环形 width 必须大于等于6
A layer 是做了一个选择, 选择与805hp1 有interact关系的
B 先做hole 在找小于10的range 选出小于10 space的hole region 再and 找出overlap的地方
对这个overlap的地方check width 小于6 的
至于后面的size 和 int 是并列的关系,这个还真不知道他的意图
本意是对B先缩小后放大,这样可以过滤掉小于6 的pattern,但是他和INT 没有先后顺序就不知道为什么了

看文档的话就是SVRF manual ,这个可以把每一步都输出出来 就能很清楚的知道他每一步是在check什么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您好,是否感谢您的解答。请教下如果要软件跑一下把每一步都输出出来,看svrf应该在哪个章节,对应的是哪个工具?英语太差了,平时都是检索关键字区看的。。。。。。

网友:
回复 网友B:

   SVRF 提供三种方式输出  1 就是作为error 你可以按照他的格式 把每一步分解到不同的check 里作为error mark 输出
  2 DRC check map 把需要output的check name 输出到指定layer
  3 DFM RDB 输出,这个主要输出某一层layer

建议你在论坛里找找 有一份DRC writing 的文档那个讲的很清楚。

楼主:
回复 网友A:

   十分感谢!!

楼主:
回复 网友A:

   您好  还得向您请教下!helo A的结果是中间颜色区域。B = EXT (HOLES A) < 10 ABUT<90 SINGULAR REGION 后图是外圈有三角形缺口的那个。完全看不懂这时怎么回事?谢谢啦。rule是查黄色pwell宽度的,只能是6.交界处是符合rule的,但是会报错。重运算后的图像来看,是哪个缺口的问题。我查了svrf  对上面哪个语句还是理解不了。。

网友A:
回复 网友B:

   就是在check 那个hole 的space,abut < 90 是check 相邻两边小于90度的情况singular 是点接触的图形,region 是报错的时候按照region来highlight 。

网友C(2020-03-31):
引用 网友A:
回复 网友B:

请问从 哪里可以了解这些基本概念?

网友:
引用 网友C:
请问从 哪里可以了解这些基本概念?

calibre manual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回复 网友B:

您的意思是,这条rule check,除了check space以外,还check abut < 90 或者 singular的情况?也就是说,abut 和 singular是另外两项独立于space check的check?

网友(2025-04-19):
引用 网友C:
您的意思是,这条rule check,除了check space以外,还check abut < 90 或者 singular的情况?也就是说, ...

请问abut 和singular是独立的check项吗?我现在也疑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