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DC] set_false_path 的一些疑问

楼主(2018-06-27):
1.  set_false_path -from    -to  和 -through 这三个参数,应该分别在什么时候用呢或者换种说法 -from 后面是接的ports? pins? cells和through 后面接的有什么区别

2. 另外 -from -to 是否可以改成 -through -through

求喷,求怼,求指导

网友:
(1) -from、-through、-to 对应的object都是pin
(2) -from是startpoint,-to 是endpoint,through是timing path中间经过的某个点(某个cell的pin)

网友:
另外,port应该也可以. 因为有些path会经过port

楼主:
回复 网友A:
首先,感谢您的解答
情况是这样的:因为我只是在做DC, 有些路径我知道需要设置false_path 的。
比如,在report_timing 里面有一条路径 可能是startpoint FF/Q 到 endpoint FF/D 的
那么 设置  set_false_path -from  FF/Q -to FF/D  在DC 设置完成后,没有报错,但是也没有效果
交给做PT 的时,就返回来 FF/Q  不是一个valid 点
显然,我DC 设置的有错。
请问,有没有什么办法然我在DC时,就能知道设置的对与不对

网友:
set_false_path -from  某个clock    -to  到D  才行。    sta分析是从上一个触发器的clk就开始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好的,感谢,我去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