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PFD死区以及鉴相范围的仿真

楼主(2018-06-27):
请问如果我要仿真PFD的死区。把激励的delay time设为变量,看PFD两个输出电压值的平均值可以吗?

网友:
我是这样扫描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请问为什么我这样做,电压差均值出来的结果只有正的情况,没有负的?

网友:
回复 网友B:

    因为你delay变量没有负的的。应该扫描[-T,T]。

网友:
大神 有没有CDR PLL相关仿真 好的参考资料推荐?

楼主:
回复 网友A:

    那请问[-T,T]该怎么扫描呢?

网友:
回复 网友B:

   一个输入脉冲设置delay变量t,parametric扫描delay变量t。

网友C:
扫描鉴相范围的话,将Fref信号的延时设置为1/f,将Fdi号的延时设置为(360+t)/(360*f),然后将f设置为你的PFD的工作频率,对t进行扫描就可以了,才-400到400可以覆盖全部范围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这样不还是只会有一边嘛?还是我把两路信号的延时都设为变量,分别改变?

楼主:
回复 网友C:

    实际上是要有个计算的过程嘛。

网友:
回复 网友B:

   一边就可以,因为扫描从负到正。相位超前,滞后都包括进去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知道了,谢谢。顺便请问一下鉴相范围和什么因素有关呢。

网友:
回复 网友B:

   和你选的PD结构有关。

网友:
加入你扫描100ns,然后你去一个稳定时间,比如clip函数从20ns到100ns,你的up和down信号稳定,用计算器平均一下就行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如果结构固定了,可以改变参数对它的鉴相范围进行微调吗?

网友:
回复 网友B:

   效果不大

楼主:
回复 网友A:
请问结构是对称的,为什么会出现前后鉴相范围不一样的情况呢?

网友:
回复 网友B:

   没图不好说,不清楚具体的范围不一样,

楼主:
回复 网友A:

    那请问TSPC结构的能跑到100MHz吗?

网友:
回复 网友B:

   小CASE。

网友(2019-07-26):
请问如果是电荷积分的话 具体是什么做法呢

网友(2023-05-21):
delay time为什么不能直接T/(360*T)?为什么要多delay 一个周期

网友D(2023-09-25):
引用 网友C:
扫描鉴相范围的话,将Fref信号的延时设置为1/f,将Fdi号的延时设置为(360+t)/(360*f),然后将f设置为你 ...

请问为什么要在延时一个周期的基础上去设置呢?直接将Fref延时设为0、Fdi延时设为t/(360*f)有什么不一样么?

网友C(2023-11-24):
引用 网友D:
请问为什么要在延时一个周期的基础上去设置呢?直接将Fref延时设为0、Fdi延时设为t/(360*f)有什么不一 ...

Fref信号延时一个周期,将Fdiv号的延时设置为(360+t)/(360*f),然后扫描t从-360到郑360,就相当于Fref固定,Fdiv从超前一个周期到滞后一个周期的全部过程都扫描到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Fref信号延时一个周期,将Fdiv号的延时设置为(360+t)/(360*f),然后扫描t从-360到郑360,就相当于Fre ...

好的谢谢,我之前困惑的点在于你是延迟一个周期去扫描。

网友E(2025-08-07):
請問仿真死區你的平均是怎麼取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請問仿真死區你的平均是怎麼取的

一段时间输出波形的均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