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PLL相位噪声拟合问题

楼主(2018-06-27):
现在有拟合程序,而且各部分的相位噪声数据也得到了,我得到的是.CSV形式的文件。我遇到的问题是怎么通过这个程序把相位噪声拟合起来,在MATLAB中怎样把这三个部分的数据加进来啊,对MATLAB不是很懂,求大神帮忙了。
Matlab Code for the phase Noise:
% Matlab code for estimating total PLL phase noise
function Phase_Noise(PN_pcl, PN_vco)
PN_div - divider phase
noise profile (from Cadence)
PN_pcl - PFD/CP/LPF amplitude noise profile (from Cadence)
PN_vco - VCO phase noise profile (from Cadence)
clear;
fstart=10e3;
% starting at 10kHz
fstep=10e3; % freq step is 10kHz
fstop=10e6; % stop freq is 10MHz
f=fstart:fstep:fstop; % generate frequency vector

w=2*pi*f;
%%%% PLL Specification %%%%
%
% You will have to change these values to match those of your PLL.
% You will also need to change F, the loop filter transfer function
% to match that of your chosen loopfilter. The current loop filter
% configuration is the simply (R + 1/sC1) || 1/sC2
%
N=244;
% nominal division ratio
Kvco=2*pi*221E6; % VCO gain
Icp=100E-6; % charge pump current = 100 uA
Kpd=Icp/(2*pi); % phase detector gain
R=45E3; % resistor value
C=70E-12; % capacitor value
C2=5E-12;
F1 = R + 1./(j*w*C);
% Simple RC loop filter transfer function
F2= (1./((R+1./C./(j*w)).^-1+C2.*(j*w)) ); % RC with C2 in parallel.
F3=F2.*F1; % Combination of F2 cascaded with F1.
F=F2; % You should try designing and trying different LPFs F1, F2 and F3 and

see how it affects %the loop response.
%%%% Calculate the Loop Transfer Functions
A = Kpd*F*Kvco./(j*w); % forward gain
B = 1/N; % feedback gain
G=A.*B; % loop-gain TF
H = A./(1+A*B); % closed-loop TF
E = H.*j.*w./(Kpd*Kvco*F); % error TF
%Plot the transfer functions
figure;
semilogx(f,20*log10(abs(G)));
% plot loop-gain

title('Loop-Gain Transfer Function');
grid
ON;
figure;
semilogx(f,20*log10(abs(H)));
% plot closed-loop TF
title('Closed-Loop Transfer Function');
grid
ON;
figure;
semilogx(f,20*log10(abs(E)));
% plot error TF
title('Error Transfer Function');
grid
ON;
%% Reference phase noise
PN_ref = -150 - 3*log10(f/1000); % reference phase noise specified in
dB
PN_out_ref = PN_ref + 20*log10(abs(H));
% output phase noise due to reference
%% Divider phase noise will be neglected.
%% PFD-CP-LPF combination phase noise
PN_out_pcl = PN_pcl + 20*log10(abs(H./(Kpd*F)));
% output phase noise
due to PFD-CP-LPF
%% VCO phase noise
PN_out_vco = PN_vco + 20*log10(abs(E));
% output phase noise due to VCO
%% Total output phase noise

PN_out =
10*log10(10.^(PN_out_ref/10)+10.^(PN_out_pcl/10)+10.^(PN_out_vco/10));
figure;
grid
ON;
semilogx(f,PN_out_ref, f,PN_out_pcl, f,PN_out_vco, f,PN_out);
title(
'Output Phase Noise');
xlabel(
'Freq (Hz)');
ylabel(
'Phase Noise (dB)');
text(1e4,-130, ['Phase noise at 10 kHz = ',num2str(PN_out(1))]); %
Print phase noise totals
text(1e4,-140, ['Phase noise at 500 kHz = ',num2str(PN_out(100))]);
% You
may need to adjust the
text(1e4,-150, ['Phase noise at 10 MHz = ',num2str(PN_out(1000))]);
%

positioning on these.
axis([min(f),max(f),min(PN_out),max(PN_out)]);
axis
'auto y';
legend(
'PN_o_u_t_r_e_f','PN_o_u_t_p_c_l','PN_o_u_t_v_c_o','PN_o_u_t');

楼主:
那个复制的代码可能乱码了,文件在这里

eetop.cn_PLL PN Matlab code.pdf

网友:
回复 楼主:

    使用Matlab 2018版本,可以看到 命令行窗口 上面有个  导入数据 ......
试试,应该可以的

网友(2022-07-20):
我记得好像是有一个csvread。你去matlab官网就可以搜到这些function。还是比较容易上手的。

网友:
M = csvread(filename)。把csv文件转换成matrix。然后你通过matrix再进行处理。而且注意dB和watts的转换。

网友:
请问你这个问题解决了没有?是如何仿真 PFD+CP+LF的phase noise,是如何加到整体的PLL中去的。谢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那个复制的代码可能乱码了,文件在这里

请问这个问题解决了吗?在cadence里怎么仿真各个模块的phase noise,然后导出什么文件,如何调入matlab里呢

网友B(2023-08-23):
引用 网友A:
请问这个问题解决了吗?在cadence里怎么仿真各个模块的phase noise,然后导出什么文件,如何调入matlab里 ...

兄弟 你解决了没啊 pfd_cp_lpf的仿真是需要导出什么样的数据?怎么样导入pn数据?什么格式的数据 ,放在什么位置才能被mtalab调用?

网友(2023-12-12):
请问前辈解决这个问题了吗?能够分享一下,谢谢!

网友(2025-05-21):
thanks for your sharing.

网友(2025-07-08):
引用 网友B:
兄弟 你解决了没啊 pfd_cp_lpf的仿真是需要导出什么样的数据?怎么样导入pn数据?什么格式的数据 ,放在 ...

你好,请问你知道pfd_cp仿真需要导出什么数据吗,是这样吗,应该导出DBC/HZ还是DB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