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PCIe和RAPID IO有何区别

楼主(2018-06-27):
PCIe和RAPID IO都可以用作板间通信,且速率大致差不太多,为什么还要分为两种协议呢?

网友:
其实主要的区别是协议层的区别,但是在物理层几乎没有区别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的意思是它们之间各有什么优劣,还是只是使用方式(协议层)的不同。

网友(2019-12-09):
主要是协议层的差异吧

PCIE有点类似 interlake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