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怎么对all_fanout -from reg/Z 的结果进行筛选,只报output pin的cell name ?

楼主(2018-06-27):
怎么对all_fanout -from  reg/Z 的结果进行筛选,只报output pin的cell name 。自己有一种想法,get_property 【all_fanout -from  reg/Z】 pin_direction ,然后匹配出

pin_direction 为out的cell,但是对List 的元素筛选一直写不出来脚本。只能报一个已知pin_direction 为out的cell name ,不能实现循环,将其全部报出。求助!!!!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的意思是上一个寄存器的outpin会连接很多寄存器的input pin和 output pin ,我想筛选出连output pin的cell

网友:
回复 网友B:
上一个寄存器output pin怎么连其他寄存器的output pin,那不是multi-driven了吗?先把问题表述清楚别人才能给你解答。

楼主:
回复 网友A:

   十分抱歉,之前对问题的描述不够清晰,我的意思是一个all_fanout -from output_pin之后会报出来很多pin,这些pin的direction有out和in,我只想要pin direction为out的pin的name。现在已经解决了这个问题,多谢指教,以后我会注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