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QVCO的相位误差仿真设置问题

楼主(2018-06-27):
各位大虾,我做QVCO的时候想仿真4相位信号的相位误差(用度数表示的那种),只知道是用PSS+pnoise仿真,但是跟仿真相位噪声相比怎么设置这两个仿真条件啊?跪求各位不吝赐教

楼主:
自己先顶一下

网友(2019-07-03):
一样用PSS仿真,仿真结果看phase项就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