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igma-delta ADC 后的数字滤波器增加一级半带滤波器, SNR提高多少

楼主(2018-06-28):
关于sigma-delta ADC过采样率的困惑:
对于高阶SDM,理论上OSR提高一倍,SNR提高3.01*(2L+1)倍,L是SDM阶数。(根据《数据转换器》中文版p269),
如果是3阶的SDM,OSR提高一倍,SNR就应该提高20dB。

问题是,如果不改变SDM的采样时钟频率,而是通过增加一个数字的半带滤波器,让最后数据的采样率降低到一半,相当于OSR提高一倍,
这样SDM调制器输出没有变,通过数字滤波器使信号带宽压缩一半,噪声能量减小3dB,SNR应该提高3dB,而不是前面说的20dB。

难道这样不算OSR提高吗?

网友:
SDM过了转折频率才有噪声整形作用。在低频部分,由于非理想效应,已经没有噪声整形作用。

网友:
Noise shaping后noise不是白的,

网友:
回复 楼主:

同楼上,不考虑电路噪声的情况下,量化噪声整形后不是白的

楼主:
多谢各位大神解答,我看了下实际电路调制器出来的结果,果然低频部分噪声几乎是平的,出现整形效果的转折频率比较高,导致OSR降低一倍SNR变化不多。是不是意味着电路本身引入的噪声太大了,要再提高性能就比较困难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结论是对的,但是具体情况具体分析,不是这么简单;
如果没有加tran noise的话,理论就是noise shaping下去的;
如果下不去的话,需要分析下不去的原因,不一定一定是电路问题,也有可能使仿真器问题,也有可能使灵异问题

网友:
最后数据采样率降到一半是什么意思?

你最后的OSR是减半了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