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集成电路中的偏置问题

楼主(2018-06-28):
关于集成电路中的偏置问题:       如果设计的运放需要电容耦合,这样就要给输入端一个合理的偏置,为了保证输入阻抗足够大(这里要大于1G),这样偏置就得需要一个很大的电阻。我用关断的mos管做伪电阻,但是出现的问题是,两个偏置端出现10mV左右的电压差值,且很长时间都不能达到相等。请问各位有什么好的加偏置的方法吗?

网友:
能说下为什么需要电容耦合吗

楼主:
回复 网友A:

   因为使用的是斩波放大器,电容反馈的

网友:
猜测开关电容,看看低功耗的电容模式共模反馈;
但是这种东西用在共模这种非信号路径还好,用在信号路径我觉得总是有点不靠谱;
不过可以想想怎么用开关电容方法来解决;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回复,我也试图采用开关电容,目前没有想到怎么使开关电容不影响信号的情况下稳定工作点

网友:
偏置就得需要一个很大的电阻

网友:
回复 楼主:

不清楚应用 但感觉chop的amplifier,DC点开关电容是可以搞定的另外 1Gohm用OFF的mos管,靠谱吗 mos管换成带宽很小的buffer怎么样 是不是也可以

楼主:
回复 网友C:

   电路是用于超低频的心电信号检测,buffer几乎搞不定。关于off的mos,我也觉得不靠谱,但看到论文中大部分采用此结构,目前的问题就是偏置稳定时间很长,如果受到斩波干扰,很有可能稳定不了(工作点偏离)。关于开关电容,因为信号是超低频的(0.6~150Hz),感觉不影响信号的情况下也很难搞定。请问您有什么建议

网友(2023-04-17):
请问一下,伪电阻我最近也在试着仿真,发现上电时间真的很长,vdd上电时间要到100~200ms,不然放大器的工作点没法稳定,想问有没有技术来改善这个问题呢?

网友:
上电过程中,加大电流;稳定后,减小。我记得18年有篇JSSC,脑电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