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ASSURA

楼主(2018-06-28):
用ASSURA,跑DRC,显示没有错误,然后用calibre 跑drc确有很多错误,请问高手,我是哪里出错了么?

网友:
是不是calibre报出来很多density问题?你这样问问题不专业的,calibre drc问题应该贴个图出来。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我觉得是ASSURA文件有问题,因为特意做两个0.01um间距的METAL都不报错。

网友:
ASSURE.DRC 檢查看看吧!!

网友(2018-11-28):
tf 没选择

网友:
technology和rule set有的时候需要选择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