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Verilog里状态机default状态的问题

楼主(2018-06-28):
一般在写状态机的时候必须要添加default状态防止产生latch

但是如果我在实际运用过程中,如果想保持一个reg型变量数值不变该怎么办呢,似乎也不能直接用signal_a <= signal_a;这种方式,求助论坛各位大大

网友:
如果是用寄存器保持一个值,是可以有signal_a <= signal_a的方式呀。 状态机添加Default也是2段式状态机的组合逻辑部分添加

楼主:
回复 网友A:

   如果是时序逻辑的部分,就不用添加default状态了吗?十分感谢~

网友:
回复 网友B:

    时序逻辑随便怎么写,也没有latch

网友:
回复 网友B:

    是的

网友:
其实我也有这方面的担忧,不知如何解决

网友:
这样的,当你always里面clk边沿触发的时候,不会产生latch。比如always@(posedge clk)  if(en)  b <= 1'b1;  else  b <= b;//(或者不写)   对应的电路是一个触发器,然后D端口前面有一个二选一选择器,en信号是选择信号;选择器的一个输入连接的是1‘b1,另一个连接的是触发器的输出。这种电路综合的就是个寄存器,不会有latch。如果你用always@(*)  if(en)  b <= 1'b1;然后没有else,就一定会有latch产生。

网友:
回复 网友C:

学习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