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带隙运放中加斩波信号问题

楼主(2018-06-28):
现做一带隙,在电路的运放中加了两组斩波开关,以减小运放失调,斩波频率为125KHz,现有两种产生斩波开关频率的方法,a.利用振荡器产生   b.用外界的信号发生器产生  请问哪一种方式更好一些?求有经验人士告知!

网友:
看你的问题,是想芯片外部接晶振还是直接给波形好,对不?

网友:
  这个片上osc就可以吧 对clock应该要求不高吧

楼主:
回复 3# Thomas_Bai 是的,请问你觉得那种好呢?

楼主:
回复 网友A:
请问是指直接片上集成osc吗

楼主:
回复 1# DIMPLE倲NA 现在准备采用外接clk信号进行斩波,电路在仿真时激励给的vpulse方波信号。然后对带寄生的电路进行后仿,跑瞬态,图形中VREF2为低通滤波前,VREF为低通滤波后,疑问: VREF输出有冲击是如何受寄生影响的呢?表明低通滤波的效果不够好?如果结果好的话应该没有冲击才对吧!后面想通过增大低通滤波的电阻跟电容以降低低通频率,发现VREF输出还是有冲击现象!求大神解释一波,怎么解决这个VREF冲击问题呢?

瞬态输出结果

瞬态输出结果

网友:
利用振荡器产生

楼主:
回复 网友B:
为什么呢?片上集成比片外给信号要准确些么🤒

网友(2019-08-01):
你的低通滤波的极点多大

网友:
这个主要就是要看noise performance咯,因为jitter会产生一些noise, 可以做个pnoise来看。至于 clock feedthrough,要看是不是能不能用相反phase的clock feedthrough来抵消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