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教一个UVM RAL backdoor的问题

楼主(2018-06-28):
问题描述:设计中IP_A中的部分register在IP_B中有对应的shadow register,就是如果对IP_A的reg_A进行write操作的同时IP_B中的对应reg_A的shadow register:reg_A_shadow也会随之被更新,所以就需要如果对RAL 中reg_A进行backdoor 的写操作时需要同时更新reg_A和reg_A_shadow(甚至还有可能在IP_C中也有对应的shadow register),看了下UVM的class,最后发现uvm_reg中有如下function

提示有危险信息,所以只能截图。

不知哪位朋友用过,能给点建议吗,多谢了!

网友(2018-08-07):
新手的我学习UVM基础,唯一啃不动的就是RAL

网友:
在 raf 文件里定义backdoor的访问路径,然后就可以用backdoor 方式访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