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助~用cp -rf XXX.Lib的方法去复制整个layout库到新项目下面会有什么问题?

楼主(2018-06-29):
求助~用cp -rf XXX.Lib的方法去复制整个layout库到新项目下面会有什么问题?工艺是一样的。。。但是老大说需要载IC6工具下面copy hier,或者stream in gds。
请问各位大佬我那样做会不会有问题啊?DRC和LVS都没错。

楼主:
在线等~求助各位大佬。谢谢!

网友:
这样copy到新的库中会导致调用的器件还是指向老的库,不是你的新库

网友:
你家老大是对的

网友:
不是有老大在了??

网友:
听老大的就好了

网友(2018-08-02):
对  说不定你在新库还会动到老库的cell  或者链接到老库的东西    后面出数据的时候会出问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