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如何解决低压器件(1.8V Device)用高压(3.3V)供电时的耐压问题

楼主(2018-06-29):
各位同仁      最近在用22nm工艺做一个SRAM,要求外部单一3.3V电源供电,内部core器件采用0.8V Device,因此需要3.3V转0.8V的一个LDO(虽然这个LDO效率很低,但也没有关系),但现在只有1.8V的device可用,这就需要用1.8V的器件去设计一个电源电压为3.3V的LDO,涉及到1.8V器件的耐压问题。查了一此资料处理耐压问题一般都采用叠管子的方法,LDO的方案一般也采用下图所示结构。下图中的OPM将3.3的高压预调制到1.96V以下(1.8+10%),以保护图中的Reference, Error Amp,请问谁做过类似的电路分享一下图中OPM应该怎么设计,谢谢各位了。

网友:
感兴趣的话题,等高手回答

网友:
没做过 不过直接电阻分压貌似可以啊

网友:
运放的器件可以通过钳位,保证电压不超过3.3V来搞定。功率管要不串mos管,降低功率管的栅压。
没做过,只是瞎发表下意见。

网友:
要是我的话,我就电阻串分压降一半做电源。电阻串线宽过孔给足就成。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你这样没有驱动能力呀

网友:
叠管是对的,不过需要注意在PD的时候电压Drop在什么地方;

网友:
要3.3V转0.8V的一个LDO

网友:
这个结构可以吗

楼主:
回复 网友B:

Hi, 小哥你好    首先感谢您的解答,我仔细看了一下您给的电路,电路还是有很大参考价值,基本思想就是用把MOS管接成Diode形式进行钳位,请问你用的是多少nm工艺,这个电路有没有相应的paper,电路有没有silicon prove?谢谢。

网友:
回复 网友C:

   疊管子是對的
+1

楼主:
回复 网友D:
靠谱

网友E(2019-10-10):
遇到了同样的问题,3.3V转0.8V的LDO,只有1.8V器件,求指导,求交流呀

网友(2020-05-13):
是否使用 Pre-Regulator 3.3V-to-1.8V ?

网友(2023-05-16):
楼主,请问你的问题最后怎么解决的呢

网友(2023-06-20):
引用 网友E:
遇到了同样的问题,3.3V转0.8V的LDO,只有1.8V器件,求指导,求交流呀

你好,问题解决了么

网友(2025-03-07):
楼主问题解决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