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tsmc跑lvs的问题求助

楼主(2018-06-29):
在tsmc里面跑版图的LVS时出现如果我使用M7。那与M6连接的地方就感觉不识别孔以及金属7了,报错的地方点亮也是与M6连接上的下面M54321这些,这个问题是跑lvs的文件问题还是什么问题啊,请教一下各位大神看看怎么解决。

网友:
好好读一遍rule

网友:
Send pic from your error

网友:
試試讓TOP & TOP-1重疊並且打VIA。
有些COMMAND FILE會這樣設定!

楼主:
谢谢大家,我先试试看你们的方法,然后若解决了我再在帖子里面回复一下

楼主:
回复 网友A:

   请问一下具体的重置操作怎么弄?谢谢

网友(2018-08-14):
是不是PDK 有问题哇

网友:
lvs option 没设置对吧

网友:
首先查看LVS 文件中, 关于顶层铝的option设置是否正确,其次如果M7是顶层铝,看下PDK有没有TKM这个层次,连接M6与M7的通孔是否使用VIA6,有可能连接TKM层次的通孔和VIA1~VIA5名称有区别。

网友:
我觉得是你drc文件里面topmetal么有选好,

网友:
你确定不是你那根线连错了,或者两个metal离的很近你以为接上了但其实并没有接上的这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