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系统总线设计

楼主(2018-06-29):
Hi guys,
练习做SOC的系统集成,需要互联总线设计,我知道AMBA designer可以,但没有license ,哪位可以帮忙?
如果不用AMBA designer,还有什么替代工具?
多谢!

xranger

网友:
自己定义一个,   做练习当然是自己定义了。  自己定个标准,然后大家学习使用。

网友:
回复 楼主:

如果你只是用ahb/apb,那么你可以下载m3的design start kit,本坛上有。里面有ahb matrix的自动生成script。

网友:
把协议理解透,自己写出代码也是可以的

网友:
arm官网可以下载m3,那个里面是有脚本可以生成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多谢!系统有AXI的互联的。。。。

楼主:
回复 网友B:

   m3的脚本也只是ahb/apb的吧?系统有axi的接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