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upf的一些问题

楼主(2018-06-29):
请教关于upf的flow有两个疑问:1.upf中在算IRdrop的时候,mtcoms的电阻是如何估算的。从上电到上电完成,mos管是从饱和区到深线性区的,但是这是条曲线,那么电阻值如何取才算正确呢?
eps工具给定一个电压,可以算出一个mtcmos的电阻。这个电阻值能不能拿来用呢?
2.levelshift的input和output端口都设置为dont touch, isolation cell的input端口也需要设置dont touch,正常这些cell都需要 摆放在voltage area的边界上。
这么做的好处是什么呢?比如isolation cell放在在AON区域,clamp的信号来自于关断电压域,那么即使在input插入buffer,也没有使isolation 失效啊?

一直没有搞明白,大神不吝赐教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