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有谁用过GCA,分享下经验

楼主(2018-06-29):
做了个小实验,

module test (

    input clk       ,
    input resetn    ,

    input a         ,
    input b         ,

    output reg c
);

always @(posedge clk or negedge resetn)
    if(!resetn)
        c <= 1'b0;
    else
        c <= a & b;

endmodule

Loading verilog file '/digital/jhgao/test_pt/src/test.v'
Error: Expected ',' or ')' but found 'c'
        at line 3 in '/digital/jhgao/test_pt/src/test.v'. (SVR-4)
Information: Verilog read failed. (SVR-2)
0

居然连文件都读不进去  这么简单的代码  问题定位中

网友(2018-08-01):
gca 是check SDC的,你这是RTL, 完全两码事。

网友(2023-12-26):
PT GCA 需要读入netlist 和 sdc。 检查 CLK等 架构 和 sdc 定义的正确性。 你这个 RTL 可以 用 Spyglass check

网友A(2024-11-28):
请问这个问题有解决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请问这个问题有解决吗

GCA 是检查sdc 的 , 他现在读的RTL 肯定有问题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