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Encounter里Power Domain的设置

楼主(2018-06-30):
在学Encounter的时候,发现有Power Domain这个选项,这是做什么的?我需要怎么加?

网友:
低功耗设计需要做power gate时会用到。
为了达到更低的功耗,通常会将一颗芯片的所有逻辑电路分割成多个不同的power domain,每一个power domain独立开关。因此,当某个电源域不需要工作的时候,可以被关掉,从而降低功耗。

楼主:
回复 网友A:

    感谢!

网友(2018-10-15):
回复 网友A:

    谢谢回复,那power domain 划分的依据和方法有哪些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