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蒙特卡罗仿真求助

楼主(2018-06-30):
请问有谁在蒙卡仿真做有没有碰到这种错误,我在调做bandgap,整体加mismatch 跑起来没问题,做局部mismatch的时候就会一直弹出这样的错误,请问大家知道是什么原因吗?

网友:
没见过这样的

网友:
同问,我也遇到这样的问题。

网友:
先试试看切换到Single simulation看能不能放 (和Run montecarlon那个选项在一个地方)

再看看你model section对不对,比如,tsmc的model,应该选globalmc_localmc,or ttg, or ssg, sfg, fsg, ffg只有这个几个才有variation的model

网友:
报错是因为没有statistics语句,不知道楼主说局部加mismatch是什么意思?

网友(2022-07-08):
楼主解决了吗?我也遇到同样的问题了。请问有什么解决办法吗?

网友(2022-08-10):
你是只跑process,然后模型用的不是mc模型吧?我遇到过,用的mos的ttg模型,只选process,会报这个错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