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解,硬件木马如何实现损毁电路的功能

楼主(2018-07-01):
搞了一段时间硬件木马防护了,我研究过很多具体的硬件木马电路模型,有泄露信息的,有篡改信息的,拒绝服务的(其实也是篡改某些关键信息),但很多论文都说甚至损毁电路,我一直没找到实例,也想不出来怎么个损毁电路法。求大神告知

网友:
短路、超频。

网友(2018-07-31):
我能想到最简单的,比如你片上有个ldo,我加一个开关,在使能的时候把ldo输出短路到地上(或者电源上),如果ldo的短路保护做的不好,这个时候芯片就会有大电流,时间一长就会把芯片烧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