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Vivado17.4使用

楼主(2018-07-01):
之前一直用的vivado16.2,配置的FPGA中SPI Configuration为4线,启动速度等配置都有。在Vivado17.4中竟然找不到了,各位有知道的吗顺手帮个忙,17.4下在哪里配啊

网友:
要跑完syn,然后打开syn design,然后左边上侧的setting里找到bitream项就可用设置了,否则的话这里是灰色的

楼主(2024-01-24):
迟到的感谢。谢谢。当时解决了,就没回来看贴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