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PLL 输出 buffer

楼主(2018-07-01):
PLL输出3.6G,在设计输出buffer时,采用50Ω阻抗匹配,考虑到PAD寄生电容2pF,那么-3dB带宽约1.6GHz,PLL输出3.6G衰减严重。怎么办?测试想wafer测试。

网友:
wafer测试 3.6G? 什么机台?

网友A:
為什麼要50ohm匹配

网友B:
你不会分频下来再测吗?

网友C:
测jitter,输出CLOCK pattern,有衰减问题不大.不过2PF的寄生有点大,可以把IO ESD优化一下

网友D:
1首先是量產的問題,要測3.6g應該無法直接CP測,只能FT     2.你這IC除非單價非常的高,不然光測試費就可能讓你無法賣了
3.你這顆ic PLL是主要的賣點嗎?...所以要直接測pll 的performance..如jitter?????
4.一般如果只是要測function..也就是說頻率是否對,建議你除頻後再測

楼主(2019-07-05):
引用 网友D:
1首先是量產的問題,要測3.6g應該無法直接CP測,只能FT     2.你這IC除非單價非常的高,不然光測試費就可能 ...

非常感谢您的回答,考虑很全面。
我的PLL是用来做研究、发文章的,看别人的paper也有不分频直接测试jitter和波形的。设备可以让单位尽量协调。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不会分频下来再测吗?

分频后,怎么剥离divider引入的失真呢?

楼主:
引用 网友D:
1首先是量產的問題,要測3.6g應該無法直接CP測,只能FT     2.你這IC除非單價非常的高,不然光測試費就可能 ...

谢谢您的回答。
我的PLL是用来做研究的,单位有比较好的设备,不懂怎么测

楼主:
引用 网友C:
测jitter,输出CLOCK pattern,有衰减问题不大.不过2PF的寄生有点大,可以把IO ESD优化一下 ...

嗯嗯,从设计的角度来看只能优化ESD了,用RF ESD,寄生在1pf以内,应该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為什麼要50ohm匹配

用更小的阻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