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4G无级调光调色温遥控器驱动控制系统方案/2.4GLED调光方案

楼主(2018-07-02):
2.4G无级调光调色温遥控器驱动控制系统方案/2.4GLED调光方案

一、方案功能及特点

本系统是一款高性能LED 2.4G无线调光调色温产品,主要应于用各类需要调光调色温的LED
灯(不限功率),如 LED球泡灯,LED吸顶灯,LED筒灯,LED灯板等。遥控器可以直接对LED灯进行控制,可实现自由分组,灵活控制,方便使用。

1.遥控器参数定义

2.遥控器按键功能定义

3.基本功能操作:

       A、对码和分组:遥控器需要与控制器进行对码操作后才能使用,方法如下:  将控制器与负载灯具,电源连接正常完成后,选定需要分组控制的灯,切断电源
10秒钟后重新接通电源,在接通电源的瞬间(3秒钟内)点击相应组开键  ,该灯将"慢闪三下"确认匹配与分组成功。重复以上步骤直到将所有欲分组的灯分组。

注:每个控制器只能同一遥控器上的一组匹配,一个遥控器可以匹配无数个控制器,但一个控制器最多只能同时接受4个遥控器同时匹配。

       B、清码与重新分组:如果房间布局改变,或者使用喜好变化,可能需要更改以前的分组,重新分组前需将遥控LED 灯的地址码清除,方法如下:

选定需要清码的灯,切断电源3-10 秒钟后重新接通电源,在接通电源的瞬间(3秒钟内)点击"全开"
相应组开键
5次, 该灯将"快闪六下"确认清码成功。清码成功后重新分组的操作过程和第A"对码和分组"的操作过程完全一致。

C、小夜灯功能:长按"全关"
,所有灯同时调至小夜灯模式.长按"分组关"
,可以将分到该组的灯同时调至小夜灯模式,小夜灯亮度为最高亮度的2

二、 LED电源与模块

三、电源设计注意事项(需特别注意)

1、电源要求

本系统需要恒流或者恒压的电源,并且具有快速的响应速度,控制模块的pwm 几乎是4M1000*4000)的频率,对于采用源边检测电流的恒流源是不可以的,(原因就是反应速度太慢,会造成LED 灯闪烁,抖动,调制不良等问题。也许有些电源厂家可以做好,客户需要自己测式),最好采用次级三极管检测反馈的电源,反应速度快。(还有就是直接利用光耦的门槛电压来恒流的,效果也很好,就是效率稍微低了一点,和用三极管检测恒流的原理相同,只是三极管的门槛电压低一下,效率就高一些)。  一般的电源,负极只有一个,在控制板上面可以把led-V-连起来,但是在低亮度是效果就会差一 些。可以把电源的负极分为两个,LED-就是经过恒流检测的地,V-就是最终的地,这样,控制模块用的电就不经过恒流检测,在低亮度就会效果较好。

2LED要求(小功率)

本系统对LEDVF值要求比较严格,要求LED总的正向电压最多只能比电源的输出电压低1V,最好是在0.5V以内。如一个6×1WLED 电路,若LED VF 值为3.0V6颗串联为18V,则电源的输出空载电压需在
18.5-19V 之间。若LED VF 值为3.4V6 颗串联为20.4V,则电源的输出空载电 压需在21V-21.5V 之间。电流则根据LED 的额定负载电流给予。

3、模块供电要求(大功率)

由于本模块是2.4G 高频,客户电源提供给本模块的3.3V供电,纹波一定要干净,可能由DC-DC 或者AC-DC 方式实现。例如,外接36W 灯板,提供给灯板的电压可能是DC 110V-140V 的电压,要产生3.3V 的电压提供给模块供电,可由一个开关电源IC 把电源从140V 降压到16V 左右,再从16V 降到3.3Vlayout 的时候不要把降压部分的地大面积接到DC 140V 的地,也就是不要让电流从降压部分过,不会加载大电流到低压部分去, 纹波就比较理想。

  4
LED驱动要求

本模块鉴于兼容性的需要,不含LED驱动,客户在设计电源和驱动时,尽量让模块远离大电流和开光电源部分的干扰。经验证,模块和电源分开,对于整个电路的可靠性设计是最好的,因为已经把强电和弱点部分的地分开了,这样有利于2.4G 的接收。
2.4G 可调电源,接灯板的时候,客户提供外部恒压电压的大小不一,5W9W12W24W36W 不等,给外部灯板提供的电压可能在12V--140V 不等,这个电源的正极接到灯板的共阳端,COOLWARM
端,由模块出来的信号控制电流大小,调节灯光亮度,对比度。此模块没有LED 的驱动部分,需要客户在电源板上自己做驱动部分,根据功率大小,选择相应的驱动IC,可以给本公司一些MOS,或者开关管的型号,我们给出相应的建议,作为参考,实际的驱动效果,需要在板子上验证。

5、对于灯板提供的电源,要求恒压,功率足够,不要超负荷工作,不然在模块调节的时

候灯板会出现突然闪一下,或者亮度变化不明显等情况,实际按照测试为准。
如有技术问题,本公司会有专业的工程师配合解决,如需调试,请客户提供,电源,灯板。

四、用户安装注意事项

1.该控制系统一定要按照第二章的要求匹配电源和LED,不可使用电压波动过大的电源和非常规LED;并请注意电源正负极和输出正负极的正确连接,如反接会导致控制器损坏。

2.控制器请勿放在大范围金属区或附近有强电磁波区内使用,否则会严重影响通讯距离。

资料索取QQ:3136999497    服务热线:13560734757   邓女士

补充内容 (2024-9-7 14:44):
号码已更换成:19147731698

楼主:


楼主:
本系统是一款高性能LED 2.4G无线调光调色温产品,主要应于用各类需要调光调色温的LED
灯(不限功率),如 LED球泡灯,LED吸顶灯,LED筒灯,LED灯板等。遥控器可以直接对LED灯进行控制,可实现自由分组,灵活控制,方便使用。

楼主:
电源要求

本系统需要恒流或者恒压的电源,并且具有快速的响应速度,控制模块的pwm 几乎是4M(1000*4000)的频率,对于采用源边检测电流的恒流源是不可以的,(原因就是反应速度太慢,会造成LED 灯闪烁,抖动,调制不良等问题。也许有些电源厂家可以做好,客户需要自己测式),最好采用次级三极管检测反馈的电源,反应速度快。(还有就是直接利用光耦的门槛电压来恒流的,效果也很好,就是效率稍微低了一点,和用三极管检测恒流的原理相同,只是三极管的门槛电压低一下,效率就高一些)。  一般的电源,负极只有一个,在控制板上面可以把led-和V-连起来,但是在低亮度是效果就会差一 些。可以把电源的负极分为两个,LED-就是经过恒流检测的地,V-就是最终的地,这样,控制模块用的电就不经过恒流检测,在低亮度就会效果较好。

楼主(2018-08-28):
LED要求(小功率)
本系统对LED的VF值要求比较严格,要求LED总的正向电压最多只能比电源的输出电压低1V,最好是在0.5V以内。如一个6×1W的LED 电路,若LED 的VF 值为3.0V,6颗串联为18V,则电源的输出空载电压需在
18.5-19V 之间。若LED 的VF 值为3.4V,6 颗串联为20.4V,则电源的输出空载电 压需在21V-21.5V 之间。电流则根据LED 的额定负载电流给予。

楼主(2019-03-19):
我司的2.4G调光模块控制系统方案是一款高性能LED 2.4G+遥控器+触摸开关面板的无线调光调色温产品,主要应于用各类需要调光调色温的LED 灯(不限功率),如 LED球泡灯,LED吸顶灯,LED筒灯,LED灯板等。遥控器可以直接对LED灯进行控制,也支持触摸开关面板去控制LED灯,可实现自由分组,灵活控制,方便使用。

楼主(2019-05-15):
电源设计注意事项(需特别注意)

1、电源要求

本系统需要恒流或者恒压的电源,并且具有快速的响应速度,控制模块的pwm 几乎是4M(1000*4000)的频率,对于采用源边检测电流的恒流源是不可以的,(原因就是反应速度太慢,会造成LED 灯闪烁,抖动,调制不良等问题。也许有些电源厂家可以做好,客户需要自己测式),最好采用次级三极管检测反馈的电源,反应速度快。(还有就是直接利用光耦的门槛电压来恒流的,效果也很好,就是效率稍微低了一点,和用三极管检测恒流的原理相同,只是三极管的门槛电压低一下,效率就高一些)。  一般的电源,负极只有一个,在控制板上面可以把led-和V-连起来,但是在低亮度是效果就会差一 些。可以把电源的负极分为两个,LED-就是经过恒流检测的地,V-就是最终的地,这样,控制模块用的电就不经过恒流检测,在低亮度就会效果较好。

楼主(2024-09-07):
2.4G 通信,通信速率高,延迟时间极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