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正态分布的最大值仍然还是正态分布?

楼主(2018-07-02):
各位大佬,请教一个统计的问题:
测量芯片的一个参数的时候,假设该参数满足正态分布。此时取此参数的最大值得到一个分布,请教这个分布仍然是正态分布么?

网友:
"取此参数的最大值“?
采样多次取最大值?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这里没说清楚,一颗芯片是多通道的,每一个通道都有这个参数,比如每个通道的电流。测试中将所有通道的该参数最大值取出来。

网友:
回复 网友B:

我直觉感觉max不是线性的,所以感觉max大概率不是正态分布;
其实最简单的办法是直接用matlab产生几千个随机数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