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DRC设置问题

楼主(2018-07-02):
请问一下,用calibre运行DRC后,如何设置能让报错窗口自动弹出来?(不用每次runDRC后,还要点击 start RVE)

网友:
基本設定中兩個部分是分開的,
要做到你說的部份要請CAD去寫!

楼主:
回复 网友A:

   在CAD写什么?

网友:
在calibre界面的outputs里勾选“Show results in RVE"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勾上了,没用!(我用的是5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