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layout 用于偶数对象选择的一个skill 脚本

楼主(2018-07-02):
应用场景:layout时对一组对象(例如:path,intstance,pin ,label等) 进行跳选。
procedure(xFJumpSelect()
let((cw cv selects)
      cw=hiGetCurrentWindow()
      cv=geGetEditCellView(cw)
      selects=geGetSortedSelectByLine()
      for(i 1 length(selects)
          if(length(selects)>=3 && oddp(i)  then
               geDeselectFig(car(nthelem(i selects)))
           );if
         );for
      );let
);pro

网友:
回复 楼主:

   这能干啥用?

楼主:
回复 网友A:

    比如你有一组300根Metal3,这个时候你想把奇数位置的Metal3换层到Metal2,你不可能一根一根的去选吧。用这个脚本就可以实现偶数位的选择。

网友:
回复 楼主:

    具体怎么使用呢?大神介绍一下吧

楼主:
回复 网友B:

    load脚本设好快捷键,按下快捷键,然后按下鼠标左键90度夹角划过要选中的线就可以了,这样你会选中一半的线

网友:
回复 楼主:

    试了一下,没用啊,还是全部选中了,不是一半

网友:
楼主 这个功能好,不过还用不了啊 完整脚本是。。。?

楼主:
回复 网友C:

    这个就算完整脚本阿,如果你调试不成功截图出来我帮你看,我公司不能上传图片所以没法提供图形说明。

楼主:
回复 网友B:

具体什么问题?

网友:
回复 楼主:

*Error* eval: undefined function - geGetSortedSelectByline

楼主:
回复 网友D:
不好意思,脚本是我手输入,所以有可能拼错函数了,如果下次遇到这种问题,你可以通过virtuoso-->Tools-->SKILL API Finder去检索函数的一部份关键字确认函数有没有拼写错误。你按下面的改了在试试看。
geGetSortedSelectByline()改为
geGetSortedSelectByLine()

网友:
回复 楼主:

之前是操作有误,现在可以了,谢谢大神

楼主:
回复 网友D:

    geGetSortedSelectByline() 改为:geGetSortedSelectByLine()

网友:
可以用了   谢谢楼主

网友(2020-08-18):
好用,赞一个

网友(2022-09-25):
为什么这个脚本测试出来有时候选择的是偶数对象,有时候又不是,怎么回事。比如,我现在鼠标框选了一组path线,这组path线没有规律,不像总线那种规律分布的,选脚本选出来就不是偶数对象

网友(2023-01-16):
成功了,谢谢楼主,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