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ell utilization 只有52%,为啥会有很多open nets

楼主(2018-07-02):
我的 test chip 面积不大,综合出来只有10万 um2  PR后cell utilization 52%,却有几千个open nets,是不是不合理啊?我用了route_zrt_eco 一次就都修掉了。但还是有疑问,感觉这么宽松的面积,为什么有这么多 open nets?
这种是不是局部有很大的congestion? 应该怎么看呢?

楼主:
和逻辑级数有关吗  我的综合报告里critical path 有151级 levels of logic

楼主:
还有一个现象不太明白,为什么lvs report里报了很多open net 而在report_design里显示0 open nets呢?

楼主:
我用了 report_congestion 命令 显示Overflow 也都是0%   什么原因导致的open net?

楼主:
有人解答一下吗 或者指个方向?

网友:
不太清楚你用的哪个工具,感觉这种情况在PR还是常见的,例如你插dummy cell,它的输出端就是open nets ,但一般不会实际route的,若是多次改版的那更有可能了。